一般BGA芯片下面封的胶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20-04-26):
如下面这个板子:

芯片下面是什么类型的胶?是环氧树脂吗?这个有什么除胶剂可以熔解吗?淘宝上溶解环氧树脂的可以吗?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A:
搜索 封底胶

网友B:
这个板子怎么绿油缩进去一圈?

修电脑的好像就是直接吹,温度到了硬抠,然后祈祷不要掉点

有BGA溶胶剂/拆胶液这种东西,但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封底胶

是属于环氧树脂吗?有没有对应的溶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怎么绿油缩进去一圈?

修电脑的好像就是直接吹,温度到了硬抠,然后祈祷不要掉点

对,我们是直接温度到了撬下来的。苹果手机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UV胶,  环氧树脂也是可以的,就是干的慢

网友:
有除胶液,但最好别用,我有一次用除胶液,不小心连绿油都化了

网友:
卖修手机工具那有卖除较液的,不过我感觉这种貌似是环氧树脂,那种除胶页不一定管用,是不是考虑抄个板重新焊一块?

网友C:
我们就叫BGA胶,加固引脚+防引脚氧化

网友D:
电脑和手机都是只粘四个角啊,这个怎么全封住了
这玩意怎么拆,打算直接换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叫BGA胶,加固引脚+防引脚氧化

这个用什么溶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和手机都是只粘四个角啊,这个怎么全封住了
这玩意怎么拆,打算直接换件了吧

手机是灌满的,电脑有一些也是

网友E:
UV树脂,快速的。紫外光1-2秒快速固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是灌满的,电脑有一些也是

这玩意温度到了也不会化,肯定是会掉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UV树脂,快速的。紫外光1-2秒快速固化

黑色胶不会是紫外固化的,底封胶是热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温度到了也不会化,肯定是会掉点啊

IBM T60拆过也有不掉点的。主要是温度到了,外面熔,里面没熔,强行拆才掉的。又不能太高温度,否则芯片和板子包括附近的芯片都废。

网友:
拆大芯片周围其它bga都会虚焊连锡,需要全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