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字信号转0--5V模拟电平可调信号输出的电路

楼主(2020-04-26):
求一个数字信号转0--5V模拟电平可调信号输出的电路

网友A:
STC不是直接支持吗?

网友:
你这是需求DAC

楼主:
是的,想要一个DAC的电路

网友:
用现成的 DAC IC.

网友:
DAC 或者 PWM积分电路加运放

楼主:
现成的DAC IC都有哪些?

网友B:
DAC0832, 单片机教材中常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0832, 单片机教材中常用的芯片

DAC0832输出的是电流而且外部还需要加运放,我用的是STM32做数字信号输出,有没有电路简单的直接能输出电压的芯片IC,最好加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不是直接支持吗?

我用的STM32最大输出3.3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0832输出的是电流而且外部还需要加运放,我用的是STM32做数字信号输出,有没有电路简单的直接能输出电 ...

DAC芯片各大厂商一抓一大把,电流型电压型都有,查都懒得查还想空手套原理图,真是过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0832输出的是电流而且外部还需要加运放,我用的是STM32做数字信号输出,有没有电路简单的直接能输出电 ...

单路mcp4725,四路mcp4728,16位精度还便宜,i2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