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有对伺服云台电机有深入研究的么?

楼主(2020-04-26):
可以看出用了2个线性Hall,互相成120度替代磁编码器,不在需要在电机轴承上面贴一个圆形的磁铁,降低了机械结构复杂度。

云台电机比较多看到是12N14P, 也有9N12P。

但是发现精*4上面的云台电机磁钢片是一个整环,难道是传说中的PMSM电机的整体注磁?

另外看到介绍提到 120°每秒,是不是说云台最大的rpm是20rpm?

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用两个线性霍尔取代传统磁编码器,我们现在的云台方案都是这么干。你说的12N14P/9N12P只是换算关系而已,不一定是120,需要得出正交波形。而且照片中的电机是靠转子磁环来感应位置,相比径向磁环,多了一个换算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线性霍尔取代传统磁编码器,我们现在的云台方案都是这么干。你说的12N14P/9N12P只是换算关系而已,不 ...

你说的径向磁环是指在电机轴承上贴一个圆形小磁片?类似下面这样?

“而且照片中的电机是靠转子磁环来感应位置,相比径向磁环,多了一个换算关系。”
我的理解是假如是7对极的,按照精*的云台电机和线性hall的安装依赖关系,那么每转一圈就是7个电周期,类似TLE5012B转了7圈,这个换算关系就是两种安装方式的区别。

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径向磁环是指在电机轴承上贴一个圆形小磁片?类似下面这样?

“而且照片中的电机是靠转子磁环来感 ...

是的,所以说读取转子磁环理论上能做到比径向磁环更好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说读取转子磁环理论上能做到比径向磁环更好的精度

多谢高人指点!经过你一点拨,很多不确定的概念清晰了!

线性HALL选型能否推荐一下?AKM上面的4款线性HALL如何?似乎用的都不是AKM的这款型号,问了一下AKM代理,他们似乎在国内出货不多。至少华东区是这样子的。

代理报价
EQ-430L  5K/reel   $0.55

网友:
DJI这种电机都是4对级的电机,然后线性HALL直接感应的是电机外转子上面的磁场!

网友B:
而且你可以去测量,这两个线性霍尔位置肯定不是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可以去测量,这两个线性霍尔位置肯定不是120度

那是多少?又看到摆放90度的。具体多少度应该关系不大吧,只要计算的时候把相应的度数(60, 75, 90, 105, 120等)解算成正交的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多少?又看到摆放90度的。具体多少度应该关系不大吧,只要计算的时候把相应的度数(60, 75, 90, 105,  ...

这个摆放具体多少度是一门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摆放具体多少度是一门学问

我的理解摆放多少度是看电机绕线对所处的hall的干扰情况,干扰最低的地方摆放最合适,也就是定子槽缝隙之间。只要2个hall不要平行就好,摆放夹角最好在60~120度之间,根据电机结构来确定。

网友B:
干扰只是考虑的不一部分,你都没有考虑到根本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只是考虑的不一部分,你都没有考虑到根本上面!

大佬指导一下,根本在哪里?理论上磁编码器里面的2个线性hall是互相垂直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指导一下,根本在哪里?理论上磁编码器里面的2个线性hall是互相垂直90°  ...

不是干扰问题,是两个有相位差的霍尔波形。线性霍尔有很多,可以测试看看,有畸变的话做个校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干扰问题,是两个有相位差的霍尔波形。线性霍尔有很多,可以测试看看,有畸变的话做个校准就可以 ...

我看有的板子是两个线性hall互相成90度附近,有的是两个线性hall成120度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板子是两个线性hall互相成90度附近,有的是两个线性hall成120度附近。 ...

和电机极对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