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电视盒子 请推荐一下

楼主(2020-04-27):
现在用的大麦盒子 不好用,想换一个 有没有靠谱点的电视盒子推荐一款。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刷过啊?不好用就刷其他系统试试啊,据说刷完可以看到想看的节目。。。

网友:
不要问,问就是N1

网友:
用了两个,一个N1刷系统,一个英菲克刷系统。

网友:
N1 哪个系统好用?

网友:
我用的这种很好用. 原生系统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

网友:
千万别买荣耀盒子,我买的荣耀盒子pro。使用大概3年了,之前一直很好,最近发现用手机或者pad投屏连接不稳定,大概10多分钟就会掉线。最开始还以为盒子新版本软件有bug,等升级就好了。然而等了半年也不见厂家更新。后来研究了一番,发现使用腾讯视频投屏并不会发生掉线的现象,只有用爱奇艺才会掉线。把盒子恢复了出厂设置,原来预装的爱奇艺也不能使用了。
后来分析发现,荣耀盒子主页的内容全部变成了腾讯视频提供的内容。应该是盒子换了内容供应商,用这种不定期掉线的方式打压竞争对手。

以上内容都是个人猜测,如有不妥请坛主帮忙删除。

网友:
百事通等移动送的盒子。拿回来刷。

网友A:
直接上windows10多爽

网友:
看视频win10操作应该没有盒子系统好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windows10多爽

是啊,win10看视频怎么搞可以方便点。有没有遥控器之类的。我有个win10 nas ,可以当播放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win10看视频怎么搞可以方便点。有没有遥控器之类的。我有个win10 nas ,可以当播放器用

在茶几上(或者沙发边)放一个无线键盘和鼠标(键盘都可以不要),就完事了。

看视频用firefox浏览器,可以自动和电脑的浏览器的书签同步。方便的一逼。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盒子太贵

网友:
x99盒子,rk3399处理器,4+64价格700元。安卓顶级盒子

网友:
苹果盒子4强烈推荐

网友:
小米盒子强烈不推荐,广告多,免费内容少,越升级越卡。

网友:
好像用 S922 芯片的也算安卓顶级盒子,型号有 GT-King、GT-King Pro 等等。

楼主:
N1哪里有卖?有渠道?x宝上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N1哪里有卖?有渠道?x宝上没有啊

pdd 有,100左右,原封贵点。

网友C:
xbox不推荐,没有好用的视频软件,而且手柄操作不方便

网友:
小米盒子 国际版
Fire TV
Shield TV
Apple TV

网友:
星际蜗牛+无线鼠键不好嘛

网友:
PDD买的T1,比N1贵,挺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box不推荐,没有好用的视频软件,而且手柄操作不方便

XBOX是最强机顶盒,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XBOX是最强机顶盒,不解释。

难道是我不会用?求带

网友:
最强机顶盒应该是nv的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