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手机卡停了4G上网服务,怎样才能收到彩信?

楼主(2020-04-27):
我们的网站手机号码是停用了4G移动上网的。

因为这台手机只使用WiFi上网就行。

但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彩信从此收不到了。

有办法解决吗?  既然只是上网接收,为何WiFi不行?

网友A:
2G也可以收彩信的,修改彩信接入点的承载系统为GPRS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停了网络,然后就无法收彩信了

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收彩信,收到信息提示都是直接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也可以收彩信的,修改彩信接入点的承载系统为GPRS试一下

怎么改?

网友:
手机调到仅2G信号模式也可以吧,
4G太费电,平时一直用仅2G模式,彩信正常

网友:
要走流量的,正确的方法是恢复流量服务,然后把cmnet cmwap的apn删除,有些手机不让删除,就新建个接入点名称随便写。但是这样每天可能会产生几十到几百字节的数据,不到1k不计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不同的手机设置的位置不一样,大概就是在移动网络设置里的接入点(APN),彩信接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手机设置的位置不一样,大概就是在移动网络设置里的接入点(APN),彩信接入点 ...

我锤子坚果2s Pro,找到你说的地方了,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