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手机信号让人绝望,WIFI信号很给力,如何WIFI接入电话

楼主(2020-04-27):
因为楼房之间离得近,手机只有2G,虽然信号显示接近满格,然而打个电话对方基本听不到完整的一句话。WIFI但是很给力。有没有网友研究过怎么使用WIFI接入电话局,不是所有跟我联系的人都会默认使用微信,尤其是陌生号码。电话费我是愿意付的,就是,接入电话局,通过wifi怎么操作?
我是荣耀10

网友:
这个可以去问余大嘴

网友:
现在我几乎都是用微信打电话了

网友A:
理论上VoLTE是可以走公网的,但运营商为了系统安全是不会让语音网络暴露在外网的。现在电信的固话也是光纤入户走SIP协议了,在单独的一个内网,将SIP账号挪到另一个光猫就相当于移机了。

网友:
我知道我们这里移动的号码可以vpn后ims接入,实际也是sip协议。不过一般个人估计不给你接,运营商里的人也只有很少人知道的是什么业务,估计你问也问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VoLTE是可以走公网的,但运营商为了系统安全是不会让语音网络暴露在外网的。现在电信的固话也是光纤 ...

直进投诉电信公司,让他们处理,就对了。我住高层,之前信号不好,投诉移动公司。然后他们来施工,好像基站是放在楼道里面的,调整了,好了。

后补:你是城中村,不知道投诉行不行。

网友:
以前投诉联通,送了一个微基站,你也可以去试试

网友:
我记得有些贴说过有些地方报故障后经过测试,给装一个类似手机小基站就是通过路由器挂出来的。

网友:
手机信号放大器

网友B:
直放站,微蜂窝

网友:
手机信号放大器,淘宝有卖。运营商那边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提供个。

网友:
打电话报修让装微蜂窝看看运气

网友:
最好的办法:逃离城中村

网友:
以前移动曾开发过微基站,走你家里的光纤信号回机房。后来不知怎么不搞了。可以让你拿着北京的基站,在上海用,信号接北京机房,算北京的钱。可能是这个问题,不搞了。

网友:
信号不好给客服打电话投诉就行

网友:
有一种叫VoWifi的东西,是写在4G标准里的,不过运营商不给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放站,微蜂窝

如果是移动可以申请装一个微蜂窝,前提是你家得有移动宽带。没有就自己装一个直放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VoLTE是可以走公网的,但运营商为了系统安全是不会让语音网络暴露在外网的。现在电信的固话也是光纤 ...

有些光猫可以读出sip密码,然后装个asterisk或者freeswitch到哪里都可以接打电话了。手机设置无信号呼叫转移到座机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些光猫可以读出sip密码,然后装个asterisk或者freeswitch到哪里都可以接打电话了。手机设置无信号呼叫 ...

是的,光猫有多个LAN口的话,将其中一个的VLAN跟语音端口绑在一起,就可以用外部服务器接入SIP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光猫有多个LAN口的话,将其中一个的VLAN跟语音端口绑在一起,就可以用外部服务器接入SIP了。 ...

问题是我光猫里电话是(H.248)的,请教你是否有办法弄手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我光猫里电话是(H.248)的,请教你是否有办法弄手机里?

这就不清楚了,广州电信是SIP,不过我家里的固话已经取消十几年了,上次只是帮朋友公司配光猫的时候顺便玩了一把asterisk,细节也忘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