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A424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0-04-27):
如题<DPA424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

电路是帮朋友抄了一个别人的开关电源,给了我2块好的电源,元器件是从其中一个电源中拆下来的,

开关电源纯小白,希望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C8电容的输出电压在3.0-3.5V之间跳变

1.DPA424 1脚
  出问题的直流电压 5.2V
  好       的直流电压 5.7V
2.DPA424 1脚
  出问题的直流电压 2.4V
  好       的直流电压 2.4V
6.DPA424 1脚
  出问题的直流电压 24.2V
  好       的直流电压 23.3V
817  4脚
  出问题的直流电压 67-68V
  好       的直流电压 14V

c8
  出问题的直流电压3.0-3.5V 不停跳变
  好       的直流电压 9.2V

网友A:
DPA芯片的开关电源也需要抄?直接用PI的软件设计,变压器发出去做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A芯片的开关电源也需要抄?直接用PI的软件设计,变压器发出去做就成了。 ...

对开关电源是小白一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开关电源是小白一枚

用他家的软件设计就行,只需要设置你需要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点击设计,所有参数就全部出来了,包括变压器参数和设计文档(能直接发出去做的那种),元器件选型等。我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用他家软件成功设计过几款开关电源。

网友B:
从原理图上看p8绕组的相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图上看p8绕组的相位反了

绕组是我随意画的,这里不代表真实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A芯片的开关电源也需要抄?直接用PI的软件设计,变压器发出去做就成了。 ...

pi软件没有找到下载地方,能否发个链接

已找到
https://ac-dc.powerint.cn/design ... rt/pi-expert-suite/

因为无法注册,所以最新的PI Expert Suite v10.3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pi软件没有找到下载地方,能否发个链接

已找到

U2的3 4脚的电压竟然有70v,二次侧为什么电压就那么点呢?

楼主:
找到问题了,变压器的6789顺序反了

网友(2024-04-22):
请问,代理商有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