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的客户端1秒钟给服务器发送1次数据时候突然拔掉网线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最近在ucos里面移植了最新版的2.1.2的lwip。程序已经跑起来了,可以正常ping通,于是就写了个客户端和电脑上面的tcp服务端通信。
我用的是socket编程方式,程序很简单,就是:建立socket,连接服务器,连接成功后就死循环发送数据,每发送一次数据延时1秒钟。如果发送返回的是-1,就关闭socket,然后重新这套流程。
程序运行是很正常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流畅。如果关闭tcp软件,程序会显示发送出错,然后重新连接。

但是,世界总是不会这么美好。
如果我在发送开始后,拔掉板子的网线。这个时候死循环的发送竟然不会报错,返回值是正常的。这导致了程序判断出错,陷入了死循环。

下面是简单的app部分,不知道你们用lwip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种通信中把网线的问题。
while(1)
    {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sock < 0)
        {
            PRINTF("Socket error\n");
            OSTimeDlyHMSM(0, 0, 0, 100, OS_OPT_TIME_PERIODIC, &err);
            continue;
        }

        client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client_addr.sin_port = htons(DEST_PORT);
        client_addr.sin_addr.s_addr = ipaddr.addr;
        memset(&(client_addr.sin_zero), 0, sizeof(client_addr.sin_zero));

        rt =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if(rt == -1)
        {
            PRINTF("Connect failed!\n");
            closesocket(sock);
            OSTimeDlyHMSM(0, 0, 0, 100, OS_OPT_TIME_PERIODIC, &err);
            continue;
        }

        PRINTF("Connect to server successful!\n");

        while (1)
        {
            rt = send(sock, send_buf, sizeof(send_buf), 0);
            //rt = write(sock, send_buf, sizeof(send_buf));
            if(rt < 0)
            {
                PRINTF("send failed\r\n");
                closesocket(sock);
                OSTimeDlyHMSM(0, 0, 0, 100, OS_OPT_TIME_PERIODIC, &err);
                break;
            }

            OSTimeDlyHMSM(0, 0, 1, 0, OS_OPT_TIME_PERIODIC, &err);
        }
    }

网友:
唉,掉线不检测状态的吗?驱动底层要处理好。掉线强制结束所有socket。然后就是等rst或超时。估计你少了一些函数。让我想起来前年一同事编译我的代码到android上,折腾了半天,把报错全部修好,然后跑来告诉我不能用。我查了半天,nm他把报错的东西自己写了个替换上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2020-12-11):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换成freertos + lwip了,然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