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高级定时器波形输出请教

楼主(2020-04-27):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32F429的高级定时器1,想要输出OC1输出PWM波形,而同时OC1N输出我指定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现在我看了高级定时器的用户手册 ,发现这个功能好像不能实现,是不是我没有理解错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把oc1n设置空闲电平为你想要的,然后关闭oc1n不就行了吗

楼主:
你可能理解错了空闲电平,是在什么状态下的电平,空闲电平是指主输出MOE=0的情况下,OCX,OCXN输出的电平,而我现在的情况是OCX是输出PWM,同时OCXN输出指定的高或低电平,而此时MO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把oc1n设置空闲电平为你想要的,然后关闭oc1n不就行了吗

你可能理解错了空闲电平,是在什么状态下的电平,空闲电平是指主输出MOE=0的情况下,OCX,OCXN输出的电平,而我现在的情况是OCX是输出PWM,同时OCXN输出指定的高或低电平,而此时MOE=1

网友B:
可以实现的,不使能互补信号,当普通IO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的,不使能互补信号,当普通IO用就行

嗯,也就是说不使用PWM模式,可以使用输出比较模式

网友C:
不是Idle state , 而是Inactive state 。
楼主可以这么做: CCE1N 清0,OSSR置1,OC1N引脚的电平就由CC1NP决定。
刚仔细看完STM32 M3的reference manaual 英文版高级定时器那一章,写得不好,还有些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就是说不使用PWM模式,可以使用输出比较模式

还是PWM模式,但不是互补的PWM模式。
CCxE = 1 且 CCxNE = 1 时才是互补模式

网友D:
“OC1输出PWM波形,而同时OC1N”不就是OC1关闭互补输出的正常PWM输出,OC1N对应的管教就是普通IO,随便控制高低电平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C1输出PWM波形,而同时OC1N”不就是OC1关闭互补输出的正常PWM输出,OC1N对应的管教就是普通IO,随便控制 ...

这样做确实最简单。
我的STM32用来做BLDC控制的,刚开始也是这么做,但后来用到同步整流后,就必须要控制CCxE / CCxNE  / OSSR 这些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确实最简单。
我的STM32用来做BLDC控制的,刚开始也是这么做,但后来用到同步整流后,就必须要控制 ...

刚去翻了手册,互补模式下还有个功能,就是重定向OCxREF,好像也能满足楼主需求,没试过不会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去翻了手册,互补模式下还有个功能,就是重定向OCxREF,好像也能满足楼主需求,没试过不会知道是否可行 ...

回楼上。这所谓的"Re-directing"是废话,也不能放在互补模式下。这正是我说的RM0008 定时器写的不好地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OC1输出PWM波形,而同时OC1N”不就是OC1关闭互补输出的正常PWM输出,OC1N对应的管教就是普通IO,随便控制 ...

是的,我昨晚实现了把OCXN当作普通输出IO来控制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Idle state , 而是Inactive state 。
楼主可以这么做: CCE1N 清0,OSSR置1,OC1N引脚的电平就由CC1NP ...

谢谢,这种方式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