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我也发一个简单的带字库的LCD12864菜单

楼主(2020-04-27):
增加:19楼更新了程序,上传了整个工程
这东西坛子里做的人太多了。但对于我这小白来说,一直用不了别人的,感觉还是用自己的顺手一些,所以搞了个简单的,满足平时使用。当然,还可以扩展
底层驱动:
//以下头文件
#ifndef __LCD12864_ZK_H
#define __LCD12864_ZK_H

#include "main.h"

//数据显示长度
#define  DISP_MASK           0x1F
#define  DISP_ALL           0x00

//进制格式
#define  FORMAT_MASK           0x80
#define  FORMAT_D           0x00 //十进制Decimal
#define  FORMAT_H           0x80 //十六进制Hexadecimal

//对齐方式
#define  ALIGN_MASK           0x60
#define  ALIGN_R                   0x00 //右对齐
#define  ALIGN_L                   0x20 //左对齐
#define  ALIGN_M                   0x40 //中间对齐

void LCD_Init(void);
unsigned char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Str);
unsigned char LCD_Show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long num,unsigned char param,char fill);
void LCD_SetWhi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idth);
void LCD_SetB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unsigned char bg);
void LCD_Process(void);
void LCD_ClearAll(void);

#endif

//以下C文件
#include "main.h"

#define LCD_RST_1                P20 = 1
#define LCD_RST_0                P20 = 0

#define LCD_CS_1                P26 = 1
#define LCD_CS_0                P26 = 0

#define LCD_CLK_1                P24 = 1
#define LCD_CLK_0                P24 = 0

#define LCD_SID_1                P25 = 1
#define LCD_SID_0                P25 = 0

static void write(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 //写指令或数据  数据cmd=1:0xfa 命令cmd=0:0xf8
{        unsigned char i,j,Temp;

        LCD_CS_1;
        LCD_CLK_0;

        for(j=0;j<3;j++){
                         if (j==0){ Temp =( cmd? 0xfa:0xf8);}
                else if (j==1){ Temp =((dat<<0) & 0xf0);}
                else if (j==2){ Temp =((dat<<4) & 0xf0);}
                for(i=0;i<8;i++){
                        (Temp&0x80)?(LCD_SID_1):(LCD_SID_0);  Temp<<=1; delay_us(1); //左移
                        LCD_CLK_1; //delay_us(1);   //_nop_();_nop_();//移入
                        LCD_CLK_0; //delay_us(1);   //_nop_();_nop_();_nop_(); //读出
                }
        }
        LCD_CS_0;
}

unsigned char SetWdat[64];//反白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SetWdat_bak[64];//反白显示缓存

//设置反白区域
void LCD_SetB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unsigned char bg)
{
        unsigned char i;
        if(x>15||y>3||w==0) return; //超出范围
        if(w+x>16) w = 16-x;
        for(i=0;i<w;i++){
                SetWdat[(y<<4)+x+i] = bg;
        }
}

//反白显示2字节
void LCD_ShowBG2Byte(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x[] = {0x80,0x80,0x88,0x88};
        unsigned char Ay[] = {0x80,0x90,0x80,0x9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x = ((n&0x0f)>>1);
        unsigned char y = (n>>4);

        write(0,0x34); write(0,0x36); //打开GGRAM
        for(j=0;j<16;j++){
                write(0,Ay[y]+j); //y
                write(0,Ax[y]+x); //x
                write(1,SetWdat[n]);
                write(1,SetWdat[n+1]);
        }
        write(0,0x30); //关闭GGRAM
}

void LCD_BGProcess(void) //反白显示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4;i+=2){
                if((SetWdat_bak[i]!=SetWdat[i])||(SetWdat_bak[i+1]!=SetWdat[i+1])){ SetWdat_bak[i] = SetWdat[i]; SetWdat_bak[i+1] = SetWdat[i+1];
                        LCD_ShowBG2Byte(i);
                }
        }
}

unsigned char LCDdat[64];//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LCDdat_bak[64];//显示缓存备份

void LCD_Process(void) //模拟刷屏12864
{
        unsigned char Addr[] = {0x80,0x90,0x88,0x98};
        unsigned char i;

        for(i=0;i<64;i+=2){
                if((LCDdat_bak[i]!=LCDdat[i])||(LCDdat_bak[i+1]!=LCDdat[i+1])){LCDdat_bak[i] = LCDdat[i];LCDdat_bak[i+1] = LCDdat[i+1];
                        write(0,Addr[i>>4]+((i&0x0f)>>1)); //写地址 控制光标
                        write(1,LCDdat[i]);   //数据一次要连写两个
                        write(1,LCDdat[i+1]); //数据一次要连写两个
                }
        }
        LCD_BGProcess();
}

//void LCD_RefreshALL(void) //模拟刷屏12864
//{
//        unsigned char Addr[] = {0x80,0x90,0x88,0x98};
//        unsigned char i,j;
//
//        for(i=0;i<4;i++){ //送四行汉字 //一次送一个汉字 (两个字节)
//                write(0,Addr[i]); //先送地址后送16个字符
//                for(j=0;j<16;j++){write(1,LCDdat[(i*16)+j]);}
//        }
//}

void LCD_ClearGM(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ite(0,0x34);
        write(0,0x36);
        for(j=0;j<32;j++)
        {
                write(0,0x80+j);
                write(0,0x80);
                for(i=0;i<16;i++)
                {
                        write(1,0x00);
                }
        }
        for(j=0;j<32;j++)
        {
                write(0,0x80+j);
                write(0,0x88);
                for(i=0;i<16;i++)
                {
                        write(1,0x00);
                }
        }
        write(0,0x30);
}

//******************** 显示字符串 ***********************//
//**  x:横坐标(0~15)  y:纵坐标(0~3)  显示中文时注意从x坐标偶数写,否则乱码
unsigned char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St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strLen = strlen(pStr);        //字符串长度用 strlen(); 类型长度 sizeof();
        if(strLen<=0||x>15||y>3) return 0; //超出范围

        if(strLen+x>16) strLen = 16-x;
        for(i=0;i<strLen;i++){ //只在一行显示,超出部分丢弃
                LCDdat[16*y+x+i] = pStr[i];
        }
        return strLen;
}

void LCD_ClearAll(void)
{
        memset(LCDdat,' ',sizeof(LCDdat));
        memset(SetWdat,0x00,sizeof(SetWdat));
}

//******************** 显示数字 ***********************//
//**  x:横坐标(0~15)  y:纵坐标(0~3)
//**  param:
//**  (bit(7) 0:十进制显示 1:十六进制显示)
//**  (bit(6~5) 00:右对齐 x为右边坐标,字符向左扩展 01:左对齐 x为左点坐标,字符向右扩展 10:中间对齐 x为中点坐标,字符向两边扩展)
//**  (bit(4~0)显示的长度0~31 0:显示全部)
//**  fill: 空白处填充的字符,注意转义字符
unsigned char LCD_Show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long num,unsigned char param,char fill)
{
        unsigned char i;
        char strBuff[32];        //一行字符缓存
        char disBuff[32];        //一行字符缓存用于显示
        int strLen = 0;
        unsigned char disLen = (param&DISP_MASK);

        if((x>15)||(y>3)) return 0; //超出范围

        if(param&FORMAT_MASK){ //十六进制显示
                strLen = sprintf(strBuff,"%lX",num);
        }
        else{ //十进制显示
                strLen = sprintf(strBuff,"%ld",num);
        }

        if(strLen<=0) return 0; //错误

        if(disLen==DISP_ALL) disLen = strLen; //数据长度为0则全部显示

        if((param&ALIGN_MASK)==ALIGN_R){//右对齐
                if(x+1<disLen) disLen = x+1;
                for(i=0;i<disLen;i++){
                        if(i<strLen) disBuff[disLen-1-i] = strBuff[strLen-1-i];
                        else disBuff[disLen-1-i] = fill;
                }
                x = x+1-disLen;
        }
        else if((param&ALIGN_MASK)==ALIGN_L){//左对齐
                for(i=0;i<disLen;i++){
                        if(i<strLen) disBuff[i] = strBuff[i];
                        else disBuff[i] = fill;
                }
        }
        else if((param&ALIGN_MASK)==ALIGN_M){//中间对齐
                uint8_t disM = (disLen>>1); //显示窗口的中间位置
                uint8_t strM = (strLen>>1); //数据的中间位置
                for(i=0;i<disM;i++){ //前半部分  右对齐
                        if(i<strM) disBuff[disM-1-i] = strBuff[strM-1-i];
                        else disBuff[disM-1-i] = fill;
                }
                for(i=disM;i<disLen;i++){ //后半部分 左对齐
                        if(strM+i-disM<strLen) disBuff[i] = strBuff[strM+i-disM];
                        else disBuff[i] = fill;
                }
        }
        disBuff[disLen] = '\0'; //末尾加结束符
        return (LCD_ShowString(x,y,disBuff));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memset(LCDdat,' ',sizeof(LCDdat));
        memset(LCDdat_bak,0x00,sizeof(LCDdat_bak));
        memset(SetWdat,0x00,sizeof(SetWdat));
        memset(SetWdat_bak,0x00,sizeof(SetWdat_bak));

        LCD_RST_0;         delay_ms(100);
        LCD_RST_1;         //delay_ms(100);//复位
        write(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delay_ms(100);
        LCD_ClearGM();

//        LCD_SetBG(3,1,5,1);
}

菜单层:
//以下为头文件
#ifndef __HAL_MENU_H__
#define __HAL_MENU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main.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define UBOUND(__ARR)    (sizeof(__ARR)/sizeof(__ARR[0]))

//菜单项类型
#define        STRUCT_MASK        0x80        //结构掩码
#define        STRUCT_UD        0x80        //上下结构
#define        STRUCT_LR        0x00        //左右结构

#define        TYPE_MASK        0x70        //类型掩码
#define        label                0x00        //只显标题
#define        edit                0x10        //label + num
#define        text                0x20        //label + str
#define        editL                0x30        //label + long num 数字可一位一位改变

#define        X_MASK        0x0f                //x轴坐标掩码

typedef struct __item                 item_t;         //菜单项(item_t)
typedef struct __page                 page_t;         //页面(page_t)
typedef struct __engine         engine_t;         //引擎(engine_t)

//菜单项(item_t)
typedef int8_t item_handler_t(item_t *);         //菜单项执行函数
struct __item {
        uint8_t                                type;                 //菜单项类型 + 低4位为x轴偏移
        const char                        *title;                //标题  null:无标题
        const void                        *mem;                //变量指针
        page_t                                *child;                //子页面
        item_handler_t                 *fnHandle;                //菜单项执行函数
};

//页面(page_t)
struct __page {
        char                        *title;        //标题  null:无标题
        item_t                        *items;        //!< page item list //菜单项数组
        uint8_t                        count;        //!< page item count //菜单项个数
        page_t                        *parent;        //!< parent page;   //父页面
};

//引擎(engine_t)
struct __engine {
    const page_t    *curPage;
        uint8_t                        curItemIndex;
        uint8_t                        param;
};

void Menu_Process(void);

//**********************************************************************************//

#endif

//以下为C文件
#include "main.h"

static engine_t engine = { pageMain,0,0 };

//void LCD_SetB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unsigned char bg)
void Menu_ShowItem(engine_t* ptEngine)
{
        uint8_t i;
        uint8_t lineIndex = 0;
        uint8_t cursorX = 0,cursorY = 0,cursorL = 16;
        page_t *ptPage = ptEngine->curPage;

        LCD_ClearAll();

        if(ptPage->title){
                LCD_ShowString(0,lineIndex++,ptPage->title);
                cursorY = 1;
        }

        for(i=engine.curItemIndex;i<ptPage->count;i++){
                item_t *pItem = ptPage->items + i;
                uint8_t type = pItem->type&TYPE_MASK;
                uint8_t x = pItem->type&X_MASK;

                switch(type){
                        case label:{
                                LCD_ShowString(x,lineIndex,pItem->title);
                                lineIndex++;
                                break;}
                        case edit:{
                                uint8_t len = LCD_ShowString(x,lineIndex,pItem->title);
                                len = LCD_ShowNumber(15,lineIndex,*((const uint8_t*)(pItem->mem)),0,' ');
                                if((lineIndex==cursorY) && (ptEngine->param&0x80)){
                                        cursorL = len; cursorX = 16-cursorL;
                                }
                                lineIndex++;
                                break;}
                        case text:{
                                uint8_t len = LCD_ShowString(x,lineIndex,pItem->title);
                                len = LCD_ShowString(16-strlen((const char*)(pItem->mem)),lineIndex,(const char*)(pItem->mem));
                                lineIndex++;
                                break;}
                        default:break;
                        case editL:{

                                break;}
                }
                if(lineIndex>3) break;
        }

        //光标
        LCD_SetBG(cursorX,cursorY,cursorL,0xff);
}

void Menu_Process(void)
{
        static uint8_t state=0;
        static uint32_t tick = 0;

        static uint8_t keyU,keyD,keyE,keyC;

        static uint8_t parentIndex[100]; //几层页面
        static uint8_t dex=0;

        switch(state){
                enum {
                        START = 0,
                        KEY_PROCESS,
                        RUN_ITEM_HANDLER
                };
                case START: state++;
                case KEY_PROCESS:{
                        if(keyU!=SL_GetEvent(idSL_UP)){ keyU = SL_GetEvent(idSL_UP);
                                if(keyU==SL_PRESS_DOWN){
                                        if(engine.curItemIndex>0) engine.curItemIndex--;
                                        else engine.curItemIndex = 7;
                                }
                        }else if(keyD!=SL_GetEvent(idSL_DOWN)){ keyD = SL_GetEvent(idSL_DOWN);
                                if(keyD==SL_PRESS_DOWN){
                                        if(++engine.curItemIndex>7) engine.curItemIndex = 0;
                                }
                        }else if(keyE!=SL_GetEvent(idSL_ENTER)){ keyE = SL_GetEvent(idSL_ENTER);
                                if(keyE==SL_PRESS_DOWN){
                                        item_t *pItem = &(engine.curPage->items[engine.curItemIndex]);
                                        if(pItem->fnHandle){
                                                engine.param = 0x80;
                                                state = RUN_ITEM_HANDLER;
                                        }else if(pItem->child){
                                                engine.curPage = pItem->child;
                                                parentIndex[dex++] = engine.curItemIndex;
                                                engine.curItemIndex = 0;
                                        }
                                }
                        }else if(keyC!=SL_GetEvent(idSL_ESC)){ keyC = SL_GetEvent(idSL_ESC);
                                if(keyC==SL_PRESS_DOWN){
                                        page_t *ptPage = engine.curPage;
                                        if(ptPage->parent){
                                                engine.curPage = ptPage->parent;
                                                engine.curItemIndex = parentIndex[--dex];
                                        }
                                }
                        }
                        break;}
                case RUN_ITEM_HANDLER:{
                        item_t *pItem = &(engine.curPage->items[engine.curItemIndex]);
                        int8_t ret = pItem->fnHandle(pItem);
                        if(ret>0){
                                engine.param = 0x00;
                                state = START;
                        }
                        break;}
        }

        if(Sys_GetTick()-tick>=_LCD12864_CYCLE){ tick = Sys_GetTick();
                Menu_ShowItem(&engine);
                LCD_Process();
        }
}

app使用
//以下为头文件
#ifndef __APP_MENU_H__
#define __APP_MENU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main.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xtern const page_t pageMain[];

#endif

//以下为C文件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uint8_t num = 123;

const char str[2][3] = {
        "否",
        "是",
        };
uint8_t strSlect = 0;
char pStr[3] = "否";

int8_t cb_ChangeNum(item_t* pItem)
{
        static uint8_t keyU=0,keyD=0,keyE=0,keyC=0;

        if(keyU!=SL_GetEvent(idSL_UP)){ keyU = SL_GetEvent(idSL_UP);
                if(keyU==SL_PRESS_DOWN){
                        num++;
                }
        }else if(keyD!=SL_GetEvent(idSL_DOWN)){ keyD = SL_GetEvent(idSL_DOWN);
                if(keyD==SL_PRESS_DOWN){
                        num--;
                }
        }else if(keyE!=SL_GetEvent(idSL_ENTER)){ keyE = SL_GetEvent(idSL_ENTER);
                if(keyE==SL_PRESS_DOWN){
                        return 1;
                }
        }else if(keyC!=SL_GetEvent(idSL_ESC)){ keyC = SL_GetEvent(idSL_ESC);
                if(keyC==SL_PRESS_DOWN){
                        return 1;
                }
        }
        return 0;
}
int8_t cb_ChangeCheck(item_t* pItem)
{
//        static uint8_t keyU,keyD,keyE,keyC;
        if(++strSlect>=2) strSlect = 0;
        memcpy(pStr,str[strSlect],strlen(pStr));
        return 1;
}

//********************* 菜单 ***********************//
const page_t page2[];
const page_t page3[];

//********************* 菜单项 ***********************//
const item_t itemMain[] = {
        label,"菜单01",0,page2,0,
        label,"菜单02",0,page2,0,
        label,"菜单03",0,page2,0,
        label,"菜单04",0,page2,0,
        label,"菜单05",0,page2,0,
        label,"菜单06",0,page2,0,
        edit ,"菜单07",(uint8_t*)&num,0,cb_ChangeNum,
        text ,"菜单08",(const char*)pStr,page2,cb_ChangeCheck,
};

const item_t item2[] = {
        label,"子菜单01",0,page3,0,
        label,"子菜单02",0,page3,0,
        label,"子菜单03",0,page3,0,
        label,"子菜单04",0,page3,0,
        label,"子菜单05",0,page3,0,
        label,"子菜单06",0,page3,0,
        edit ,"子菜单07",(uint8_t*)&num,0,cb_ChangeNum,
        text ,"子菜单08",(const char*)pStr,0,cb_ChangeCheck,
};

const item_t item3[] = {
        label,"子子菜单01",0,0,0,
        label,"子子菜单02",0,0,0,
        label,"子子菜单03",0,0,0,
        label,"子子菜单04",0,0,0,
        label,"子子菜单05",0,0,0,
        label,"子子菜单06",0,0,0,
        edit ,"子子菜单07",(uint8_t*)&num,0,cb_ChangeNum,
        text ,"子子菜单08",(const char*)pStr,0,cb_ChangeCheck,
};

//********************* 页面 ***********************//
const page_t pageMain[] = {
        "===== 页面1 ====",itemMain,UBOUND(itemMain),0,
};

const page_t page2[] = {
        "===== 页面2 ====",item2,UBOUND(item2),pageMain,
};

const page_t page3[] = {
        0,item3,UBOUND(item3),page2,
};

几张效果图,请忽略渣渣的拍照技术。。。

网友:
虽然用不到,围观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收藏收藏。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可能会使用到。

网友:
留个爪印,以后肯定用的到,谢谢。

楼主:
改良了一下,主要是查询按键改得用得更舒服一点,看下面的帖子
[分享]用坛子里各位大侠的按键程序,改成了一个自己想要的,放上来给各位参考和拍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2778-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
LCD菜单,标记。谢谢分享

网友:
LCD菜单,标记下,手里还有19264的屏。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去年我也写了一个类似树型结构+回调函数的菜单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菜单很通用,非常适用嵌入式系统

网友:
感谢分享,就喜欢这种简洁简单明了的的东西, 很多时候不想把一些简单的东西越搞越复杂

网友A:
记好,现在还没看明白,慢慢消化。。可否来个上面测试的工程。。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好,现在还没看明白,慢慢消化。。可否来个上面测试的工程。。测试一下 ...

当然可以。
楼主位的程序有点问题:
1、edit在显示数据的时候,被定义成uint8_t*了,造成显示的时候只显示了低8位。
2、text显示时还要给它一个字符串缓存,每次改变还要自己填充缓存,不顺眼,要的是自动
解决方法之一:
1、显示数据只能在type里加上识别,代表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2、显示test时,增加了一个const char* ,根据上面的数据作索引显示字符串,比如 "是"“否”“打开”“关闭”等等,当然,现在这些字符串长度要一样。。。
目的:
        就是不想再去参与界面的东西,只要操作数据,逻辑与界面完全脱钩,下面是最新的程序,编译好的。

楼主:
在19楼的版本中,增加启动页面的回调函数,用来初始化页面或者干其他事情。当然,要用的时候先注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