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示波器的带宽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2020-04-27):
这台mso5072是在过客那里买的,已经解释到350M带宽,但是测这个15M方波的波形和20M带宽的示波表的波形差不多一样,带宽限制已经关闭,
我总觉得这个方波的波形测出来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我1G带宽的示波器测50M时钟也这样~

网友:
有源晶振输出的波形本来就不是方波,一般都是正弦波

楼主:
就是说示波器的带宽是没问题的吗?

网友:
没讲用的啥 探头  所以无从判断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探头也关键。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A:
信号源,真的是方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真的是方波吗?

这个是用示波器自带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看波形 明显有过冲现象。估计原始波形 应该是方波,感觉好像是探头的问题。我也有这个示波器。

网友:
第一点,要用x10档位,你先检查一下档位正不正确

网友:
通道1,幅值栏位那个B是不是代表带宽限制的意思,其他都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波形自身的问题。这个价位能买到15M方波的信号发生器不多。

网友:
这么高频的纯正方波很少。

网友:
感觉第一通道那个B 有点可疑

网友B:
我测试过信号发生器的50M的方波, 用500M的示波器, 使用同轴电缆连接; 示波器用50欧的输入阻抗;

显示的波形解决方波。

网友C:
测了下自己板子上25M有源晶振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了下自己板子上25M有源晶振输出

大佬,您这示波器挺贵的吧

网友:
探头、探头、探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您这示波器挺贵的吧

我们单位去年买的104,3w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信号发生器的50M的方波, 用500M的示波器, 使用同轴电缆连接; 示波器用50欧的输入阻抗;

显示的 ...

这个核心,应该就是您的同轴直连+50欧输入阻抗

网友:
不能光考虑仪器本身。直测信号点的还要考虑探头,如果有信号引出线再检测的,还要考虑信号线的问题

曾经碰到过探头和信号线的问题,影响信号质量的

网友(2020-06-22):
楼主照片里示波器通道1打开了带宽限制(B标示),所以无法全带宽工作
自带信号发生器选件 输出的正弦波最大也只有25M,方波就不要奢望高频了,那些所谓用方波检测带宽只能参考,因为大家手上的方波 虽然同频同幅但可能不同质。
测试带宽方法是用与示波器带宽同等频率的正弦波测试-3DB
楼主照片中已经用了BNC双同轴电缆连接,这是正确的连接方式,可靠性高于探头。虽然阻抗没有完全实现50欧匹配但不会影响波形整体,最佳方式是示波器接50欧阻抗适配器+50欧高品质双同轴电缆+信号源设置50欧输出阻抗+有效接地

检测方式:
信号发生器输出200M频率,1V正弦波,如果示波器测得电压值大于0.707V,则此示波器大于200M带宽。

AFG3252C信号发生器设置输出200MHz频率正弦波,1V电压,
50欧姆阻抗匹配,50欧双同轴电缆连接,示波器加配50欧姆阻抗适配器

普源MSO5204测试200MHz,1V 正弦波信号
MSO5204出厂默认200M带宽,测试200M频率1V电压正弦波信号,示波器测试幅值在0.746V左右,符合且略高于标称的200M带宽

信号发生器设置200M正弦波输出,1V幅度,接入MSO5072示波器(已升级)测试带宽

MSO5072(升级后)测试200MHz,1V正弦波信号
MSO5072升级后的带宽情况 是很多人关心的,实测MSO5072(升级后)测试200M频率 1V电压正弦波,示波器测量Vpp幅值可达0.963V左右,远高于0.707V,衰减极小,由此判断MSO5072升级后的带宽远超200M,甚至高于3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