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ubeMX的包在哪里可以离线下载??

楼主(2020-04-27):
尝试安装了STM32  cubeMX,但是更新什么全提示错误,已经伸脖子了
软件看可以导入本地pack文件,但去st.com没找到具体路径

网友:
在cube里,不用伸脖子就能更新啊,速度蹭蹭的,秒更新完。你环境有问题吧

网友A: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 ... html#tools-software
这不就是吗

网友:
看来不是我一个,也是不能下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tools-software
这不就是吗

不是这些,我是说组件,比如什么CMSIS,中间库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些,我是说组件,比如什么CMSIS,中间库那些

啥组件啊,解压之后里面没有吗,CMSIS肯定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组件啊,解压之后里面没有吗,CMSIS肯定有啊

我是第一次用,还没开始研究这个软件,打开这里是空的,然后昨日到现在试了无数次还没办法正确下载更新

网友:
不懂,我只用到HAL库,下载HAL就够用了,从来没下过这个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还没开始研究这个软件,打开这里是空的,然后昨日到现在试了无数次还没办法正确下载更新 ...

我都是软件里下载,速度也挺快。
不知道如何离线下载

网友:
回想一下,都不知道在哪里下的了。

网友:
MDK 软件包
去keil官网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