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型号,输入12V给3串18650充电

楼主(2020-04-28):
查了好多lc上的充电IC,都是DCDC降压充电的,这样就要求输入电压要高于输出的充电电压;

但是我的系统,想用外部12vDC供电,还带一组3串18650做为后备,如何用外部的12V DC给这组电池充电呢?

求个芯片型号参考一下,谢谢各位亲,么么哒

网友:
你这也充不饱啊

网友:
这是要升降压充电IC啊
看看HM4095, 我没用过

网友:
升压充电芯片能否接成SEPIC电路实现升降压充电?

网友:
你这是要先升压,再降压充电

网友A:
找太阳能 充电IC, 带升降压,

参考型号 CN3791,

网友B:
充不满就从不满呗,为啥一定要充满呢,差0.2V也没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太阳能 充电IC, 带升降压,

参考型号 CN3791,

你确定这芯片能升压?

输入个12V,能输出12.6V来充3串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不满就从不满呗,为啥一定要充满呢,差0.2V也没多少电

不知道1500maH的电池,4.0V和4.2V的电量能差多少

网友C:
http://www.southchip.com/自己选一个吧。

网友D:
用15V的适配器,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1500maH的电池,4.0V和4.2V的电量能差多少

差不多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5V的适配器,解决。

15VDC的话,我还得用一个DC-DC降压到12V给系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southchip.com/自己选一个吧。

下在个手册怎么他们官网还提示权限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10%左右

这是啥工具?

网友:
ti 的 BQ24780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在个手册怎么他们官网还提示权限不足

随便注册下,就可以下载。

网友(2022-08-22):
有没有那种平衡充电头的 ic 推荐。

就是每个cell 充满是  4.2V  。然后充的是 3s1p or  4s1p 的电池

网友:
没有充满的电池会一直处于被充状态,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