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三相三线电压电流脉冲群不过

楼主(2020-04-28):
如题。测量三相三线的电压电流。采样均为互感器隔离采样。目前脉冲群不过。
怀疑互感器信号没有处理好。

简单的找了一下原因:应该是互感器过来的信号没有处理好。
1.首先将所有互感器的信号线拿掉。脉冲群4000V无异常。
2.将电压互感器单独插上。脉冲群4000V板子有叭叭的异响。单片机工作异常。
3.将电流互感器单独插上。脉冲群4000V板子异响。单片机工作异常。
4.将脉冲群关闭。单片机不重启。恢复正常工作。

目前给线路板信号端加104对地或33nF对地都没有效果。
串接电感没有效果。

网友A:
学习,是不是DC/DC进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是不是DC/DC进来的啊

是的,电源电路那里就是DCDC。

网友B:
EFT过不了,排除原理问题外,基本都是布板的问题。
单片机异常,也基本可以排除原理问题,大概率是布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T过不了,排除原理问题外,基本都是布板的问题。
单片机异常,也基本可以排除原理问题,大概率是布板问题 ...

我翻过一些帖子。差不多都是说布板问题。现在不知道怎样去整改。
三相四线同样的电路可以过。
请问有好的整改建议吗???或者相关资料帖子也可以,我去学习一下。
打脉冲群的时候还会有响声。。。不知道是哪个元器件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翻过一些帖子。差不多都是说布板问题。现在不知道怎样去整改。
三相四线同样的电路可以过。
请问有好的 ...

最简单的办法,你把板图贴上来,对着图更好说。

网友C:
2.将电压互感器单独插上。脉冲群4000V板子有叭叭的异响。单片机工作异常。-------------------------这个哪里放电?有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将电压互感器单独插上。脉冲群4000V板子有叭叭的异响。单片机工作异常。-------------------------这个哪 ...

没看到有电弧。。我不带外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你把板图贴上来,对着图更好说。

这个是PCB图。请指点。。

网友B:
反面没有丝印,加上只有单面的图,所以没看出来电源及信号的入口。不过从底层也可以看出来,顶层的地平面被分割了,不太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面没有丝印,加上只有单面的图,所以没看出来电源及信号的入口。不过从底层也可以看出来,顶层的地平面被 ...

是的。蓝色的面的平面很碎。因为红色那面有机械机构和互感器。基本不能放置元器件。85%以上的元器件都在蓝色那面。红色那面地平面比较整齐。所以我基本在电容附近打孔就近接地了。
电源在右上角。12V输入。右上角DCDC。12V降到3.3V。
最左侧有大电流。是电机。本想单独走地到12V。但是当时布线布不通。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