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T630A用官方SDK调屏参,下载后系统不停的刷不一样的纯色彩图

楼主(2020-04-28):
如题 ,SDK从解压包里解压后 第一次生成的屏参是能用的,屏幕也正常显示 也能切换出菜单什么的,但是因为参数不匹配  所以项目上需要修改

通过SDK 软件上位机任意修改 屏幕的一个参数  比方说  800X480  我把800改成801   按道理  也能显示 就是屏幕应该变掉了 或者花屏之类的, 但是系统要么 纯黑屏 要么就不停的刷不一样颜色 的纯色图 (大概2秒切换一张).然后就是按键调不出来了

再把801X480换回成800x480也是无解   仍然是要么不显示  要么就是纯色图

无奈求助大家了  无法继续调试了

PS sdk和电脑通讯正常  (通过IIC)  通过SDK能够正常修改 IO脚和PWM等

网友:
看这现像猜是SDK 软件上位机开启了芯片的自动测试模式。

网友A:
我就是开阳的业务,是芯片开启了自动测试模式,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找FAE问问呢,几分钟能搞定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开阳的业务,是芯片开启了自动测试模式,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找FAE问问呢,几分钟能搞定 ...

想玩玩这个芯片。有资料不?

网友:
玩N32926遇到过,换了个驱动(其他芯片)就正常了,应该是初始化参数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玩玩这个芯片。有资料不?

有资料的,但不能公开,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的,但不能公开,怎么联系你呢?

已经 私信 ----------

网友(2021-03-14):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的,但不能公开,怎么联系你呢?

你好,想玩玩AMT630A用于驱动3.5寸的屏,可以发资料给我学习一下吗?邮箱awfibob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