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简单便宜的升降压一体DCDC芯片

楼主(2020-04-28):
应用范围,Type-C PD应用,输入Vbus 范围是4-20V, 输出端因为HDMI认证问题,需要一个稳定的5V。
之前看到的方案都是先降压到4-5.5V, 然后再用一个升压芯片升到5V,虽然两科芯片都很简单,但是感觉不是很爽。
我找到的几个都是要么复杂,要么太贵。
比如LTC3114-1,满足需求,但是太贵,pin也略多。
还有国产的上海南芯SC8905,价格未知,管脚多,有点复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简单一些的4-20V输入,5V输出,1A就够,内置MOS管的DCDC芯片,越简单越好,越便宜越好(消费电子行业,价格非常敏感)。

网友:
国产的目前就南芯了,要简单便宜,那就没有的选了,只能先升压在降压了,

南芯的内置MOS的应该也要4块左右吧。

网友A:
随便找个boost,接成sepic就满足你的要求了。sepic效率比纯boost低5%~10%,如果功率不大,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南芯 公司 很有名气吗  ? 我看到好几个芯片了

网友(2020-09-04):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放弃了,没有找到价格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boost,接成sepic就满足你的要求了。sepic效率比纯boost低5%~10%,如果功率不大,可以忽略不计 ...

不是所有ic都支持吧,我都没明怎么看能不能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ic都支持吧,我都没明怎么看能不能支持

只要是BOOST的芯片都可以做成sepic拓扑

网友:
杰华特有一个boost buck芯片,4a的,3v到24v貌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BOOST的芯片都可以做成sepic拓扑

电感是一个磁芯吗?有的写一个,有的写可以是两个独立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一个磁芯吗?有的写一个,有的写可以是两个独立电感

可以用耦合电感,也可以用两个独立电感

网友:
网上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一个磁芯吗?有的写一个,有的写可以是两个独立电感

分开的2个也行,感量就是计算的值,采用耦合电感感量是计算值的1/2

网友D(2021-02-01):
tps63020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s63020不错的选择

电压不合适

网友E:
MT3905 电流可以到3A。

楼主:
引用 网友E:
MT3905 电流可以到3A。

你这个是没问题的,我看到很多家选的就是MT3905.
我最后选的方案是两颗芯片实现的:
sct2325:3.8V-32VVin,1.1MHz, 2A Synchronous Step-down,5V固定输出,连反馈电阻也省了,但是只能降压,不能升压,输入低于5V时有输出,但是比输入低。
AP3602:100mA REGULATED CHARGE PUMP,固定输出5V的。
最终方案还是比较简单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个很齐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