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C-DC芯片的输出电压有没有办法通过MCU来设定?

楼主(2020-04-28):
如下图,DC-DC的输出电压是通过R5、R6设定的。但是我想通过MCU来控制DC-DC的输出电压,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可靠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运放配合DAC来控制反馈环路,改变输出电压,但是由于运放带宽有限,总感觉这样会不稳定,容易出问题。
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有没有成熟可靠的方案?

网友:
IO控制MOS管,接入不同的电阻组合,实现程序化电压调节,缺点是做不到连续调压

网友:
  用数字电位器可以,DAC控制输出的话,如果DAC电压稳定后DC-DC再上电应该没有问题,如果DC-DC上电完毕再切换DAC电压很可能造成环路电压不稳定!

网友:
线性电源可以这么搞,DCDC的FB都是固定的,只能改电阻,

网友:
试了几次,很容易糊

网友A:
见过一个方案是DCDC的FB脚通过电阻连接到输出点,FB脚再接用DAC控制的恒流源。
恒流源调节的是电阻上的压降,这样不影响DCDC的环路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个方案是DCDC的FB脚通过电阻连接到输出点,FB脚再接用DAC控制的恒流源。
恒流源调节的是电阻上的压降 ...

没看明白,能手画个草图看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能手画个草图看下吗?

假设FB脚是0.8V, 通过DAC让恒流源电流为1mA,这样输出就是1.8V了。 电流2mA,输出就是2.8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FB脚是0.8V, 通过DAC让恒流源电流为1mA,这样输出就是1.8V了。 电流2mA,输出就是2.8V了。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FB脚是0.8V, 通过DAC让恒流源电流为1mA,这样输出就是1.8V了。 电流2mA,输出就是2.8V了。 ...

实际效果怎么样?
这个电路不能说对环路没影响吧,负载波动时FB引脚的电压就会波动,恒流源一样需要响应时间来保持电流恒定

网友C:
论坛里以前有些帖子讨论过,我自己也发过一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6234-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7856-1-1.html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是正解,在产品上用过,不影响芯片内部的闭环。

网友:
我尝试过用 2596-ADJ 来搞,反馈回路里边串联个运放叠加 DAC 电压进去运算,就可以直接调整输出电压了。

没刻意去算反馈环的零极点稳定性,不过用起来还行(0-30V 连续可调)。

网友:
貌似数控电源的玩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是正解,在产品上用过,不影响芯片内部的闭环。

数字电位器是不是不同芯片的电阻差异很大,每一个都要单独校准?可否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字电位器是不是不同芯片的电阻差异很大,每一个都要单独校准?可否推荐一个型号 ...

用的这个,看你精度要求。

网友:
某宝买的dcdc买调压电源,数字调整电压电流显示,还有限流调整,可以买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这个,看你精度要求。

很早的一个产品吧。
Xicor总部位於加州Milpitas,主要生产可编程电路和记忆体产品。Xicor公司主要在数字电位计和系统管理产品上世界领先,而且在实时时钟、基准电压、电源排序和显示产品上发展迅速。2004年被Intersil收购。2016年瑞萨收购Intersil后,Xicor顺而成为瑞萨的一部分。

网友E:
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很完美,低成本,你可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位器是不是不同芯片的电阻差异很大,每一个都要单独校准?可否推荐一个型号 ...

你无法依赖它的值因为精度并不好,但上下两半的电阻比例很好。你把它当分压器这样就不用每个单独校准了。

网友:
曾经用PWM转成直流控制DC/DC输出电压

网友:
有那种模拟电阻,iic接口的好像

网友:
R6旁路一个变阻器Rx,建立一个反馈回路,用DAC来控制R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很完美,低成本,你可联系我

可否分享一下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哈哈哈,我来恶搞一下。曾经有人问过有没有隔离方案的可调电阻,当时想到了很多音响功放上用的,步进马达带可调电位器,楼主你也可以用下,MCU驱动步进马达,还能配遥控器呢

网友:
参考恒流源  采样输出然后DAC或者PWM输出控制F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以前有些帖子讨论过,我自己也发过一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6234-1-1.html

用了,反馈网络接法
再不带载用AD检一下输出,标定一下,就基本可以线性控制了。

网友F:
我记得有通过i2C控制输出电压的芯片

网友:
ti有数字控制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有通过i2C控制输出电压的芯片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有能直接用I2C的芯片那最好了,就没必要折腾其他方案了

网友G:
调光 ?
还是做大电流的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光 ?
还是做大电流的电压源?

做电压源

网友H:
什么专用芯片也不用,就是单片机的PWM直接电阻电容接成滤波到FB脚就好,不过得需要测输出电压来做闭环调整。已经在项目中大量使用。DCDC是TPS54531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什么专用芯片也不用,就是单片机的PWM直接电阻电容接成滤波到FB脚就好,不过得需要测输出电压来做闭环调整 ...

市面上的产品大量使用 pwm直接加一个 rc控制FB就行了,几分钱成本(rc两个元器件),运放都不需要

唯一要注意的是单片机检测输出电压做反馈,单片机会死机,要考虑单片机死机的情况下最坏的情况,电压是否失控,失控后果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市面上的产品大量使用 pwm直接加一个 rc控制FB就行了,几分钱成本(rc两个元器件),运放都不需要

唯一 ...

这个有计算方法吗?

网友:
建议下载一个XL4016应用手册看戏,不是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有计算方法吗?

很多升压、降压芯片的手册都有pwm调压原理图与计算公式,基本就是看参考电压

网友:
  看来普遍都会用到这类控制

网友:
有啊,我做过啊。好像还在别的论坛发过的。
这个是之前做过的单片机DAC控制普通的BUCK电源芯片的,挺好用的,我还做了modbus控制,开源了上位机代码。

网友:
单品机用的是STM32F051,几乎大部分的DC电源芯片使用电阻网络反馈恒流电压的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要把问题复杂化。程序是关键,控制好电压调节值就好了,调节基本上是线性的。

网友:
DAC通过运放与FB电阻共同反馈,PID控制。用STM32103搞过,稳压精度还可以。VREF=2.500V+/-0.5%

网友(2020-06-05):
可以加个FS8611S 可以通过I2C来设置FB的输出,连上DCDC的FB就可以工作了。

规格书

网友K:
几年前Calxeda破产,我当时的老板花1000W刀接手,然后丢到深圳我来做cost down, 原来ARM的供电是EXAR的,12刀一颗,我想了一个这样的电路,Vcore=Vref+(Vref-Vdac)*R60/R61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Calxeda破产,我当时的老板花1000W刀接手,然后丢到深圳我来做cost down, 原来ARM的供电是EXAR的, ...

感觉挺巧妙的,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觉挺巧妙的,效果怎么样呀?

楼主,你好,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输入输出滤波电容是用多个相同的小容量,而不是直接用一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输入输出滤波电容是用多个相同的小容量,而不是直接用一个大容量的滤波 ...

esr更小,还有可能空间(高度)受限,几个小封装电容并联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挺巧妙的,效果怎么样呀?

在EVB和送样阶段没任何异常,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后面的事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esr更小,还有可能空间(高度)受限,几个小封装电容并联更合适

明白了,多谢!

网友N:
直接单片机脚 用PWM 驱动两个MOSFET   模拟同步降压的DC-DC的功能 产品上已经用到了  方案没出过问题

网友:
肯定可以啊,pwm控制,街道fb端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直接单片机脚 用PWM 驱动两个MOSFET   模拟同步降压的DC-DC的功能 产品上已经用到了  方案没出过问题 ...

有没有参考电路,或者示意图?

网友:
37楼正解,根本用不着DAC

网友:
可以控制:MCU的PWM出来一个信号滤波后的电压通过一个电阻接到FB,PWM电压高于REF则下调电压,PWM电压低于REF则上调电压,这个调节和占空比还是线性关系,可以计算的。

网友:
pwm调节,读输出电压做闭环控制

网友(2021-09-07):
有空,试试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