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和8欧1W 喇叭,怎么驱动?

楼主(2020-04-28):
最近想做个简单语音录制和播放,对有音质要求不高,麦克风应该怎么样让单片机ADC采样,喇叭应该用什么电路驱动,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接上淘宝看看相关模块用什么方案不就知道个大概了
现在方案集成度太高了,都用专用IC居多

网友B:
非得自己搞个语音模块的话,语音模块有数字化模块的,不用AD,至于输出很简单。

网友C:
麦克风随便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就行了,把集电极电压偏置到1/2 VCC然后进ADC就差不多。 喇叭用FM8002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克风随便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就行了,把集电极电压偏置到1/2 VCC然后进ADC就差不多。 喇叭用FM8002之类。 ...

谢谢,我测试一下,手头有三极管。

网友D:
找那麦克风的前置放大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淘宝看看相关模块用什么方案不就知道个大概了
现在方案集成度太高了,都用专用IC居多 ...

推荐几个,谢谢,最好有咪头和喇叭都驱动的芯片,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芯片了,模拟方面自己搭电路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那麦克风的前置放大器即可。

有集成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克风随便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就行了,把集电极电压偏置到1/2 VCC然后进ADC就差不多。 喇叭用FM8002之类。 ...

看了8002 挺适合的,有没有驱动麦克风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8002 挺适合的,有没有驱动麦克风的芯片

麦克风有啥驱不驱动的。。。你要嫌三极管不好调偏置的话可以用运放

网友:
就整一颗单电源的小 OP AMP 即可。

网友E:
你这是做一个扩音器?
喇叭驱动在某创商城上一搜一大把啊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内容

网友F:
不是有单芯片数字接口的麦克风么,买来直接用啊,啥adc都不需要。 就像SHT31这种温湿度一体传感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单芯片数字接口的麦克风么,买来直接用啊,啥adc都不需要。 就像SHT31这种温湿度一体传感器一样 ...

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做一个扩音器?
喇叭驱动在某创商城上一搜一大把啊

喇叭驱动找到了8002 ,麦克 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得自己搞个语音模块的话,语音模块有数字化模块的,不用AD,至于输出很简单。 ...

请推荐一下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6erlqre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