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新版的矿机控制卡资料·续

楼主(2020-04-28):
今天买的控制板到货。
建了一个工程试一下,uboot可以正常启动。

vivado中 PS管脚的基础配置。

Debug Uart为 Uart1.
其余管脚默认未配置。

需要注意的为PHY地址为1.
其余uboot使用默认就可以。
附件为编译后uboot及合成的bin文件。bin文件copy到TF卡中,上电应该可以看到串口有打印信息,插上网线可以分配到ip地址。

kernel 文件太大,从github上下了一天还没下完,估计要等放假再搞了。
顺便在windows下把wsl的交叉编译环境配置OK,再也不用windows vivado,ubuntu SDK这样来回切了。
WSL 真香。

网友:
咸YU链接发出来

楼主:
咸鱼 搜一下 S9 控制板 挺多人在卖的。
我买的那家已经下架了。

网友A:
这次有原理图和pcb可以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有原理图和pcb可以搞定吗?

有原理图,在我的上一个帖子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在我的上一个帖子中

看了下,很标准的zynq设计,应该挺好上PetaLinux的

网友B:
楼主,能共享一下xilinx的开发工具吗

网友C:
需要改电路吗?插卡就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共享一下xilinx的开发工具吗

xilinx 官网下载,vivado + sdk 30多G,都有免费版使用. uboot kernel 都在githu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改电路吗?插卡就能跑?

就需要跳一个条线帽 插卡上电就能跑.不需要拆焊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xilinx 官网下载,vivado + sdk 30多G,都有免费版使用. uboot kernel 都在github上.

太大了,明天看看,谢谢!

网友D:
github先镜像到gitee,再从gitee下载,有奇效,不行您试试…

网友:
又骗我买矿卡吃灰,坚绝不上当。随便问下那家性价比好点

网友:
我买了个35的看看咋样

网友:
没玩过,没时间折腾,坐等大佬出教程后再买

网友E:
这玩意还是推荐开发板,即便是开发板,其实也学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只能说入个门。
要不是老鸟,弄这矿渣板子,花的精力太大。折腾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还是推荐开发板,即便是开发板,其实也学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只能说入个门。
要不是老鸟,弄这矿渣板 ...

哈哈哈,40块钱的东西,能学到什么固然好。
学不到什么就当是买个泡面盖。
两顿饭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github先镜像到gitee,再从gitee下载,有奇效,不行您试试…

clone 过去提示我,仓库太大请升级企业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clone 过去提示我,仓库太大请升级企业版。

也是醉了
现在基本弃用github了,有好东西都拉回国内~

网友F:
还是太贵了,一块人家还不卖。基本上都接近50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太贵了,一块人家还不卖。基本上都接近50了。不划算。

楼主好人!
确实,哪位组织团购的话再上车了,
本来想拍咸鱼的,拍了几家都嫌弃一块板子不了我

另外板子好像没有USB device 和USB host  ,感觉缺了点啥,上车动力不足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我的已经在路上,老板发了个顺丰

网友G:
这个板子的优点是软件都是开源的:
u-boot
https://github.com/bitmaintech/u-boot-soc
kernel
https://github.com/bitmaintech/Kernel_SOC
rootfs
https://github.com/bitmaintech/S9_make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的优点是软件都是开源的:
u-boot
https://github.com/bitmaintech/u-boot-soc

看了一下 这个github的代码版本太老了,uboot很多东西都不全。
不如用官方的代码。
再说ZYNQ和纯ARM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需要烧录FPGA的bin文件。
所以单纯的有uboot kernel的源码也是跑不起来的,还需要对应原理图生成fpga的bin文件。

网友G:
好奇你的uboot里面是怎么知道phy的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奇你的uboot里面是怎么知道phy的ID的?

看原理图啊。紫薯布丁

网友G:
我是指PHY里面的ID寄存器,驱动是否要检查这个寄存器值,而且很奇怪的是,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是0x0143bd63,而官方github库里面是0x03625e62
https://github.com/bitmaintech/u ... 9766961c17bf6dbc578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指PHY里面的ID寄存器,驱动是否要检查这个寄存器值,而且很奇怪的是,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是0x0143bd63, ...

uboot中我没有选boardcom的驱动,现在uboot下是100Base-T的链接状态。
Kernel里面的ID是0143bd60

网友G:
奇怪了,感觉这个怎么填都可以,因为我这边原始板子boot显示的是0x3625e62,跟bitmain的github里面一致,难道是在kernel里面define成多少就显示多少?并不会检查是否一致?

Xilinx First Stage Boot Loader
Release 2015.4        Jun 28 2016-15:13:38
Devcfg driver initialized
Silicon Version 3.1
Boot mode is NAND
InitNand: Geometry = 0x8
Nand driver initialized
NAND Init Done
Flash Base Address: 0xE1000000
Reboot status register: 0x60400000
Multiboot Register: 0x0000C000
Image Start Address: 0x00000000
Partition Header Offset:0x00000C80
Partition Count: 3
Partition Number: 1
Header Dump
Image Word Len: 0x0007F2E8
Data Word Len: 0x0007F2E8
Partition Word Len:0x0007F2E8
Load Addr: 0x00000000
Exec Addr: 0x00000000
Partition Start: 0x000075D0
Partition Attr: 0x00000020
Partition Checksum Offset: 0x00000000
Section Count: 0x00000001
Checksum: 0xFFE7AF06
Bitstream
In FsblHookBeforeBitstreamDload function
PCAP:StatusReg = 0x40000A30
PCAP:device ready
PCAP:Clear done
Level Shifter Value = 0xA
Devcfg Status register = 0x40000A30
PCAP:Fabric is Initialized done
PCAP register dump:
PCAP CTRL 0xF8007000: 0x4C00E07F
PCAP LOCK 0xF8007004: 0x0000001A
PCAP CONFIG 0xF8007008: 0x00000508
PCAP ISR 0xF800700C: 0x0802000B
PCAP IMR 0xF8007010: 0xFFFFFFFF
PCAP STATUS 0xF8007014: 0x00008A30
PCAP DMA SRC ADDR 0xF8007018: 0x00100001
PCAP DMA DEST ADDR 0xF800701C: 0xFFFFFFFF
PCAP DMA SRC LEN 0xF8007020: 0x0007F2E8
PCAP DMA DEST LEN 0xF8007024: 0x0007F2E8
PCAP ROM SHADOW CTRL 0xF8007028: 0xFFFFFFFF
PCAP MBOOT 0xF800702C: 0x0000C000
PCAP SW ID 0xF8007030: 0x00000000
PCAP UNLOCK 0xF8007034: 0x757BDF0D
PCAP MCTRL 0xF8007080: 0x30800100

DMA Done !

FPGA Done !
In FsblHookAfterBitstreamDload function
Partition Number: 2
Header Dump
Image Word Len: 0x00015B20
Data Word Len: 0x00015B20
Partition Word Len:0x00015B20
Load Addr: 0x04000000
Exec Addr: 0x04000000
Partition Start: 0x000868C0
Partition Attr: 0x00000010
Partition Checksum Offset: 0x00000000
Section Count: 0x00000001
Checksum: 0xF7F3836E
Application
Handoff Address: 0x04000000
In FsblHookBeforeHandoff function
SUCCESSFUL_HANDOFF
FSBL Status = 0x1

U-Boot 2014.01-g5b15005-dirty (Mar 17 2017 - 10:33:34)

I2C:   ready
Write: cnt = 0x08000000, addr = 0x20000000, *addr = 0xf7ffffff
Write: cnt = 0x04000000, addr = 0x10000000, *addr = 0xfbffffff
Write: cnt = 0x02000000, addr = 0x08000000, *addr = 0xfdffffff
Write: cnt = 0x01000000, addr = 0x04000000, *addr = 0xfeffffff
Write: cnt = 0x00800000, addr = 0x02000000, *addr = 0xff7fffff
Write: cnt = 0x00400000, addr = 0x01000000, *addr = 0xffbfffff
Write: cnt = 0x00200000, addr = 0x00800000, *addr = 0xffdfffff
Write: cnt = 0x00100000, addr = 0x00400000, *addr = 0xffefffff
Write: cnt = 0x00080000, addr = 0x00200000, *addr = 0xfff7ffff
Write: cnt = 0x00040000, addr = 0x00100000, *addr = 0xfffbffff
Write: cnt = 0x00020000, addr = 0x00080000, *addr = 0xfffdffff
Write: cnt = 0x00010000, addr = 0x00040000, *addr = 0xfffeffff
Write: cnt = 0x00008000, addr = 0x00020000, *addr = 0xffff7fff
Write: cnt = 0x00004000, addr = 0x00010000, *addr = 0xffffbfff
Write: cnt = 0x00002000, addr = 0x00008000, *addr = 0xffffdfff
Write: cnt = 0x00001000, addr = 0x00004000, *addr = 0xffffefff
Write: cnt = 0x00000800, addr = 0x00002000, *addr = 0xfffff7ff
Write: cnt = 0x00000400, addr = 0x00001000, *addr = 0xfffffbff
Write: cnt = 0x00000200, addr = 0x00000800, *addr = 0xfffffdff
Write: cnt = 0x00000100, addr = 0x00000400, *addr = 0xfffffeff
Write: cnt = 0x00000080, addr = 0x00000200, *addr = 0xffffff7f
Write: cnt = 0x00000040, addr = 0x00000100, *addr = 0xffffffbf
Write: cnt = 0x00000020, addr = 0x00000080, *addr = 0xffffffdf
Write: cnt = 0x00000010, addr = 0x00000040, *addr = 0xffffffef
Write: cnt = 0x00000008, addr = 0x00000020, *addr = 0xfffffff7
Write: cnt = 0x00000004, addr = 0x00000010, *addr = 0xfffffffb
Write: cnt = 0x00000002, addr = 0x00000008, *addr = 0xfffffffd
Write: cnt = 0x00000001, addr = 0x00000004, *addr = 0xfffffffe
Read: cnt = 0x00000001, addr = 0x00000004, val = 0xfffffffe
Read: cnt = 0x00000002, addr = 0x00000008, val = 0xfffffffd
Read: cnt = 0x00000004, addr = 0x00000010, val = 0xfffffffb
Read: cnt = 0x00000008, addr = 0x00000020, val = 0xfffffff7
Read: cnt = 0x00000010, addr = 0x00000040, val = 0xffffffef
Read: cnt = 0x00000020, addr = 0x00000080, val = 0xffffffdf
Read: cnt = 0x00000040, addr = 0x00000100, val = 0xffffffbf
Read: cnt = 0x00000080, addr = 0x00000200, val = 0xffffff7f
Read: cnt = 0x00000100, addr = 0x00000400, val = 0xfffffeff
Read: cnt = 0x00000200, addr = 0x00000800, val = 0xfffffdff
Read: cnt = 0x00000400, addr = 0x00001000, val = 0xfffffbff
Read: cnt = 0x00000800, addr = 0x00002000, val = 0xfffff7ff
Read: cnt = 0x00001000, addr = 0x00004000, val = 0xffffefff
Read: cnt = 0x00002000, addr = 0x00008000, val = 0xffffdfff
Read: cnt = 0x00004000, addr = 0x00010000, val = 0xffffbfff
Read: cnt = 0x00008000, addr = 0x00020000, val = 0xffff7fff
Read: cnt = 0x00010000, addr = 0x00040000, val = 0xfffeffff
Read: cnt = 0x00020000, addr = 0x00080000, val = 0xfffdffff
Read: cnt = 0x00040000, addr = 0x00100000, val = 0xfffbffff
Read: cnt = 0x00080000, addr = 0x00200000, val = 0xfff7ffff
Read: cnt = 0x00100000, addr = 0x00400000, val = 0xffefffff
Read: cnt = 0x00200000, addr = 0x00800000, val = 0xffdfffff
Read: cnt = 0x00400000, addr = 0x01000000, val = 0xffbfffff
Read: cnt = 0x00800000, addr = 0x02000000, val = 0xff7fffff
Read: cnt = 0x01000000, addr = 0x04000000, val = 0xfeffffff
Read: cnt = 0x02000000, addr = 0x08000000, val = 0xfdffffff
Read: cnt = 0x04000000, addr = 0x10000000, val = 0xfbffffff
Read: cnt = 0x08000000, addr = 0x20000000, val = 0xf7ffffff
---1 sys_sdram_size = 0x40000000
--- dram_init: sys_sdram_size = 1 GB

---3 gd->ram_size = 0x3f000000
Memory: ECC disabled
DRAM:  1008 MiB
NAND:  256 MiB
MMC:   zynq_sdhci: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1 gd->ram_size = 0x3f000000
~~~ board_late_init: ddr_size_type = 0

--- gpio value = 0x000cc000
--- mount angstrom file system
bootargs: noinitrd mem=1008M console=ttyPS0,115200 root=ubi0:rootfs ubi.mtd=1 rootfstype=ubifs rw rootwait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0]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2]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3]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4]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5]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6]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7]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8]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9]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0]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1]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2]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3]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4] = 0xff ---
--- upgrade marker upgrade_buf[15] = 0xff ---
bootargs: noinitrd mem=1008M console=ttyPS0,115200 root=ubi0:rootfs ubi.mtd=1 rootfstype=ubifs rw rootwait
Net:   Gem.e000b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Copying Linux from NAND flash to RAM...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100000, size 0x800000
8388608 bytes read: OK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20000, size 0x20000
131072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0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14.0-xilinx-gb190cb0-dir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779264 Bytes = 3.6 Mi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3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3000000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1fffb000, end 1ffffd0f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14.0-xilinx-gb190cb0-dirty (lzq@armdev2) (gcc version 4.8.3 20140320 (prerelease)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4.05-23) ) #57 SMP PREEMPT Fri Dec 9 14:49:22 CST 2016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8c538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model: Xilinx Zynq
[    0.000000] cma: CMA: reserved 128 MiB at 27800000
[    0.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e6fc0000 s9088 r8192 d15488 u32768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652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mem=1008M console=ttyPS0,115200 root=ubi0:rootfs ubi.mtd=1 rootfstype=ubifs rw rootwait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Memory: 884148K/1032192K available (5032K kernel code, 283K rwdata, 1916K rodata, 204K init, 258K bss, 148044K reserved, 253952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f0000000 - 0xff000000   ( 240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ef800000   ( 760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6d1374   (6949 kB)
[    0.000000]       .init : 0xc06d2000 - 0xc0705380   ( 205 kB)
[    0.000000]       .data : 0xc0706000 - 0xc074cf78   ( 284 kB)
[    0.000000]        .bss : 0xc074cf84 - 0xc078d9fc   ( 259 kB)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Dump stacks of tasks blocking RCU-preempt GP.
[    0.000000]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2.
[    0.000000]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16, nr_cpu_ids=2
[    0.000000] NR_IRQS:16 nr_irqs:16 16
[    0.000000] ps7-slcr mapped to f0004000
[    0.000000] zynq_clock_init: clkc starts at f0004100
[    0.000000] Zynq clock init
[    0.000015] sched_clock: 64 bits at 333MHz, resolution 3ns, wraps every 3298534883328ns
[    0.000304] ps7-ttc #0 at f0006000, irq=43
[    0.000611]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648]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325.46 BogoMIPS (lpj=6627328)
[    0.04020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4043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40453]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42606]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42955]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    0.043015]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4c4af8 - 0x4c4b50
[    0.043237]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    0.043257] l2x0: 8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72760000, Cache size: 512 kB
[    0.121033]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210229]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    0.210358] Brought up 2 CPUs
[    0.210377]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    0.210385]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    0.211037] devtmpfs: initialized
[    0.213443]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    0.214647] regulator-dummy: no parameters
[    0.22234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224638]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    0.226911]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0.226924]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0.234321] syscon f8000000.ps7-slcr: regmap [mem 0xf8000000-0xf8000fff] registered
[    0.235825]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    0.235838]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    0.235951] zynq-ocm f800c000.ps7-ocmc: ZYNQ OCM pool: 256 KiB @ 0xf0080000
[    0.257605]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259027] vgaarb: loaded
[    0.259755]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26076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26094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2613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261832] media: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    0.261987]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0.262224]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    0.262235]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    0.262358]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    0.262706] EDAC MC: Ver: 3.0.0
[    0.263759]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0.266606] DMA-API: preallocated 4096 debug entries
[    0.266619] DMA-API: debugging enabled by kernel config
[    0.266699]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m_global_timer
[    0.28661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287379]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287477]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    0.287637]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    0.287705] TCP: reno registered
[    0.287723]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287775]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28805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288404]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2884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288426]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288434]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288885]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290918]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3, 32768 bytes)
[    0.292287]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    0.293176]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    0.29338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486
[    0.294145]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294159]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294201]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306220] dma-pl330 f8003000.ps7-dma: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2364208
[    0.306240] dma-pl330 f8003000.ps7-dma:         DBUFF-128x8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4 Num_Events-16
[    0.430039] e0001000.serial: ttyPS0 at MMIO 0xe0001000 (irq = 82, base_baud = 3124999) is a xuartps
[    1.002001] console [ttyPS0] enabled
[    1.006269] xdevcfg f8007000.ps7-dev-cfg: ioremap 0xf8007000 to f0068000
[    1.013889]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    1.030849] brd: module loaded
[    1.040215] loop: module loaded
[    1.049843] e1000e: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2.3.2-k
[    1.055590] e1000e: Copyright(c) 1999 - 2013 Intel Corporation.
[    1.063586] libphy: XEMACPS mii bus: probed
[    1.067986] ------------- phy_id = 0x3625e62
[    1.072702] xemacps e000b000.ps7-ethernet: pdev->id -1, baseaddr 0xe000b000, irq 54
[    1.081385]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088153] ehci-pci: EHCI PCI platform driver
[    1.095372] zynq-dr e0002000.ps7-usb: Unable to init USB phy, missing?
[    1.10220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109082]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115175]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122076] zynq-edac f8006000.ps7-ddrc: ecc not enabled
[    1.127599] cpufreq_cpu0: failed to get cpu0 regulator: -19
[    1.133472] Xilinx Zynq CpuIdle Driver started
[    1.138348]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1.144438]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1.148867]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    1.155597] mmc0: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    1.159635] mmc0: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1.196717]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e0100000.ps7-sdio [e0100000.ps7-sdio] using ADMA
[    1.20539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210899]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215622] nand: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da
[    1.221912] nand: Micron MT29F2G08ABAEAWP
[    1.225886] nand: 256MiB, SLC,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    1.231842]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131008, version 0x01
[    1.238057]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130944, version 0x01
[    1.244108] 3 of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pl353-nand
[    1.249881]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pl353-nand":
[    1.254991] 0x000000000000-0x000002000000 : "BOOT.bin-env-dts-kernel"
[    1.263031] 0x000002000000-0x00000b000000 : "angstram-rootfs"
[    1.270348] 0x00000b000000-0x000010000000 : "upgrade-rootfs"
[    1.279271] TCP: cubic registered
[    1.28250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287244]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    1.293138] regulator-dummy: disabling
[    1.297456] UBI: attaching mtd1 to ubi0
[    1.825282] UBI: scanning is finished
[    1.836924] UBI: attached mtd1 (name "angstram-rootfs", size 144 MiB) to ubi0
[    1.843980] UBI: PEB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LEB size: 126976 bytes
[    1.850769] UBI: min./max. I/O unit sizes: 2048/2048, sub-page size 2048
[    1.857454] UBI: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data offset: 4096
[    1.864290] UBI: good PEBs: 1152, bad PEBs: 0, corrupted PEBs: 0
[    1.870306] UBI: user volume: 1, internal volumes: 1, max. volumes count: 128
[    1.877414] UBI: max/mean erase counter: 4/2, WL threshold: 4096, image sequence number: 1984962504
[    1.886425] UBI: available PEBs: 0, total reserved PEBs: 1152,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40
[    1.895659] UBI: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0d" started, PID 1080
[    1.895665]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    1.899623] ALSA device list:
[    1.899626]   No soundcards found.
[    1.915991] UBIFS: background thread "ubifs_bgt0_0" started, PID 1082
[    1.944925] UBIFS: recovery needed
[    2.018161] UBIFS: recovery completed
[    2.021828]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0, volume 0, name "rootfs"
[    2.027775] UBIFS: LEB size: 126976 bytes (124 KiB), min./max. I/O unit sizes: 2048 bytes/2048 bytes
[    2.036889] UBIFS: FS size: 128626688 bytes (122 MiB, 1013 LEBs), journal size 9023488 bytes (8 MiB, 72 LEBs)
[    2.046773]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0 bytes (0 KiB)
[    2.051802]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UUID 56FDF5FA-8D29-4AA7-95D4-1C2E28C7C4E9, small LPT model
[    2.063332] VFS: Mounted root (ubi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1.
[    2.070758] devtmpfs: mounted
[    2.073864]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04K (c06d2000 - c0705000)
INIT: version 2.88 booting
Start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Starting Monitor-ipsig daemon: monitor-ipsig.
[    2.920681] random: dd urandom read with 0 bits of entropy available
Starting initc
cp: can't stat '/etc/minermonitor.conf.facto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p: can't stat '/etc/dataformatconfi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3.306745]
[    3.306745] bcm54xx_config_init
2: eth0: <BROADCAST,MULTICAST,UP,LOWER_UP> mtu 1500 qdisc pfifo_fast qlen 1000
    link/ether 00:0a:35:00:01:22 brd ff:ff:ff:ff:ff:ff
00:7e:f6:c8:6f:cc
[    3.916728]
[    3.916728] bcm54xx_config_init
udhcpc (v1.21.1) started
Sending discover...
Sending discover...
Sending discover...

网友:
有发生狂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奇怪了,感觉这个怎么填都可以,因为我这边原始板子boot显示的是0x3625e62,跟bitmain的github里面一致,难 ...

从代码上看就是读取0x02 0x03这两个寄存器,然后打印出来的ID。
这个0x3625e60 是BCM54612E的。
所以您再确认一下硬件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代码上看就是读取0x02 0x03这两个寄存器,然后打印出来的ID。
这个0x3625e60 是BCM54612E的。
所以您再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我的板子PHY丝印是B50162D,应该就是BCM54612了

网友:
找到0x3625e62对应的PHY的数据手册了,就是B50612D

网友(2020-08-19):
lwip不认B5061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