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CD4093原理图符号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0-04-28):
CD4093管脚图如图:

原理图封装用了4个子部件,如图

请问4个子部件到底只有其中一个标电源和地,还是4个都要画上电源和地引脚符号。
可是2种都会出错什么原因?谢谢

类似运放LM358,2个子部件都标准了电源和地引脚符号却不会报错。

网友A:
两个就好了,你子元件有一个画VCC和GND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就好了,你子元件有一个画VCC和GND 就行。

子元件,只有一个画电源和地,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