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感无刷电机的疑惑

楼主(2020-04-28):
各位坛友好,
        最近遇到个有感无刷的问题,一开始以为很简单,结果越来越迷糊了,请各位指点。
        背景:有两个有感无刷电机,A和B和一个对标驱动器。对标驱动器可以正常驱动AB,且正反旋向一样。
        现象:用自制驱动器,纯粹6步换向,不考虑霍尔位置。A逆时针旋转,B却顺时针转。
        思考:一开始以为是两个电机绕组顺序不一样。可是用对标驱动器是转向一样。另外从电机厂家得到的反馈,两个电机绕组顺序是一样的。
为啥一样的导通顺序,两个电机转向不同,但是用对标驱动器却转向一样呢,百思不得其解~请坛友帮忙~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在论坛上问一定要有波形或者驱动资料大家才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把HALL加上后按HALL给出的换相表换相吧. 你这种开环当步进电机用不行的,再不济至少也得像无感中预定位后按拍数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在论坛上问一定要有波形或者驱动资料大家才可以帮到你 ...

示波器测哪些点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HALL加上后按HALL给出的换相表换相吧. 你这种开环当步进电机用不行的,再不济至少也得像无感中预定位后按 ...

对,纯粹测试,发现这两个电机直接步进换向,竟然转向不一样。但是对标驱动器竟然是转向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纯粹测试,发现这两个电机直接步进换向,竟然转向不一样。但是对标驱动器竟然是转向一样的, ...

有没进闭环?
可能除了转向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反转的电流大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进闭环?
可能除了转向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反转的电流大有抖动

没有闭环,直接开环拖动的时候竟然两个电机转的方向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闭环,直接开环拖动的时候竟然两个电机转的方向不一样,

两个电机的相线顺序不一样?对调任意两相,电机的旋转方向就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机的相线顺序不一样?对调任意两相,电机的旋转方向就翻转。

厂家说是两个电机相序一样,用对标驱动器也是转向一样的,很奇怪,自制的驱动器开环拖动就转向不一样了。

网友E:
测反电动势看看呢

网友:
厂家说一样,厂家的话也不能全信啊,实际测测反电动势不就知道了?

网友F: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反电动势看看呢

搞定,实测两电机反电动势就是不一样的。厂家还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