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能数控的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0-04-28):
电压3.3v~12v,最大电流4A,需要能通过mcu设定限流值。过流后,切断输出并自锁。通过mcu来自锁,响应时间太慢了,所以我想设计成通过硬件自锁。本人没什么电源设计经验,所以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
TL494 构成的BUCK 非常好

网友:
电压比较器+D触发器  单片机PWM滤波或DAC产生比较电压

网友:
eFuse芯片配合数字电位器或者DAC

网友:
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那就是采集输出电流,直接通过比较器,去封锁电源MOSFET的驱动信号,是否需要考虑自锁后自恢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