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浆刷完钢网用什么清洗

楼主(2020-04-29):
刚jlc的贴片完,另一面自己手工贴片,发现有时候刷钢网背面会有锡浆和刷完后,怎么清理,现在用锡浆稀释剂,就是太贵了,一小瓶要10元,有没有便宜点的,可以用洗版水吗,第一次自己贴,谢谢

网友A:
一小瓶是多小?

网友:
现在最便宜的应该是汽油

网友:
用洗板水,洗pcb那种

网友:
自己玩的用酒精最好,安全便宜。

网友:
洗板水+高压风枪

网友:
酒精是很好的了,我们都用的酒精,质量好一点的工业酒精

网友:
酒精,注意一次拿小瓶子,倒无尘布上擦。可是我们工厂安检都不让用

网友:
洗板水 效果最好

网友:
洗板水和专门的吸纸

网友B:
维修佬的洗板水+无纺布或纸巾,擦就是了,常干,正反面都要擦

网友:
洗板水有毒,还是酒精吧,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
酒精就可以了呀,注意版面干净,都不怎么要特意清洁。

网友:
有专门的钢网洗板板,听说大几十w一台,公司就有,感觉脑袋被啥踢过。

网友:
先水洗,加洗洁精,铁丝网,   孔里的,酒精。

网友:
有专门的清洗液,可以溶解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小瓶是多小?

眼药水瓶

楼主:
谢谢各位,手头没酒精,所以上来先问问,因为用水洗过后,残留的一层粘粘的东西,不用溶剂,只用酒精可以洗干净吗

网友:
洗洁精,蓝洁宝类,多洗几下也可以,就是没酒精好用

网友:
酒精一擦就行

网友:
一直用酒精清洗,没有腐蚀性。

楼主:
谢谢,昨天跑出去买了无水酒精,下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佬的洗板水+无纺布或纸巾,擦就是了,常干,正反面都要擦

搭车请教一下,无纺布或者纸巾,不会出现把纤维挂在开孔上面的情况吗?

网友:
纸巾不行,无尘布不会,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