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这个电源管理的电路里,MOS是能完全导通的吗?另求证相关的几个MOS的问题

楼主(2020-04-29):
如题

这里的MOS明显是DS反接的用法    ,如果5v不供电单接电池的话,MOS通过二极管  流向A点  A点电压会比 G级高  导致MOS导通  但是原先的知识观念里 导通后 电流是 S流向 D      还是说这里导通后  D向S 也是导通的?

问题点 两个
1.  MOS导通后 是否  从D到S 也是导通的,也就是这个电路里  单独插入电池后  是否  先是内部二极管导通 ,然后导致MOS导通(此时二极管不再导通)
2.  如果问题一是对的 ,那这种反接方式导通电流可以达到手册上 MOS的实时平均电流吗
3.  能否将5V上的这个二极管也用下面的MOS方案来替代
4.  MOS在这种情况下  左右的压降会很小吗  应该比二极管小得多吧?

网友:
这个是 p沟道

网友A:
5伏不能用mos管这样代替,因为电池供电,a点电压大于mos管g极,电池将对5伏前级供电

网友B: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源路径切换电路,当5V电源存在时优先5V供电.
另外这里有一个小细节,R17的电阻不可过大,电池供电时, Vgs = If*R17, If =肖特基管的反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伏不能用mos管这样代替,因为电池供电,a点电压大于mos管g极,电池将对5伏前级供电 ...

那如果5v插入情况下   那不是A点电压大于   电池处的MOS G级电压了   然后反向通过这个MOS给电池供电了?

PS 刚看错了 吓死我了 还以为之前产品有设计隐患

网友C:
不管ds正反都可以通的,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二极管,只要有一边有电压,就会对g形成压差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5v插入情况下   那不是A点电压大于   电池处的MOS G级电压了   然后反向通过这个MOS给电池供电了? ...

这个是P沟道,G<S导通。在G接地情况下,只要A点有电压,MOS都导通。但是你看MOS的G极有直接接到5V输入,G>S了,所以MOS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沟道,GS了,所以MOS不会导通。

感谢回复  刚刚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沟道,GS了,所以MOS不会导通。

请教下 这种情况导通  MOS 的前后压差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源路径切换电路,当5V电源存在时优先5V供电.
另外这里有一个小细节,R17的电阻不可过大,电池 ...

是的这个问题之前碰到过  最初用10k  结果 工作电流一大 mos就发热严重  后来换成1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ds正反都可以通的,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二极管,只要有一边有电压,就会对g形成压差导通 ...

导通后的MOS   电流方向(不包括二极管)是不分正向反向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这种情况导通  MOS 的前后压差大吗

导通阻值才几十个毫欧,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源路径切换电路,当5V电源存在时优先5V供电.
另外这里有一个小细节,R17的电阻不可过大,电池 ...

原先只知道 MOS是电压控制型  所以一直纳闷为什么电阻会影响电流大小,今天算是明白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通后的MOS   电流方向(不包括二极管)是不分正向反向的吧?

mos的结构是就沟道,一旦沟道打开 电流可以不区分方向的。所以有时候是设计电路的时候会头疼mos管自锁 ,就是自己把自己导通了  无法关断的情况

网友:
一个更可靠的做法是5V到G串一个较小的电阻,同时G加上TVS管保护MOS,避免损坏后出现灾难性的后果(5V直通电池).

网友:
楼主的图没有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通后的MOS   电流方向(不包括二极管)是不分正向反向的吧?

是的,而且这个电路,不管那个极有电压,只要G极低电压,都会导通,所以只要g极没错,就一定会通

网友:
正式因为 MOS导通后,不分正反电流,所以 MOS的导通参数 标注的是阻值,既然是电阻特性,肯定不分正反了。

网友D:
不行,会倒灌到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行,会倒灌到电池

不会倒灌的,USB供电时P-MOS的GS电压满足不了打开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倒灌的,USB供电时P-MOS的GS电压满足不了打开的条件。

哈哈,我看错了,确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