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仿真软件能仿真TEC呢?

楼主(2020-04-29):
有哪个软件里面有TEC元件呢?或者有方法能搭一个TEC元件的等效电路也行,TINA可以吗?

网友A:
用个电阻并个大电容行吗?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www.docin.com/p-1099428633.html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A:
用个电阻并个大电容行吗?

我是想模拟TEC通电加热制冷的这个作用,这个电路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www.docin.com/p-1099428633.html

文档没有了。。

网友B: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 ... &site=xueshu_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8c1b12307daaeb1e2a1dc393df5b78c8&site=xuesh ...

看了一下,这是在matlab中自己写出算法仿真,工作量可大了。。。

网友:
直接 上 TEC 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这是在matlab中自己写出算法仿真,工作量可大了。。。

应用TEC一般就是
电路仿真,用RLC网络代替TEC,pspice仿真
控制仿真,用传递函数代替TEC,matlab仿真
热仿真,可以solidworks做

设计TEC的可能有专门的软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