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领导想做靠近开门的设备,不在人身上增加设备,但是可利用手机

楼主(2020-04-29):
1,人脸识别已经排除,原因是价格贵。
2,我试过WIFI探针,手机要连上WIFI才能显示真正的MAC。所以也不太合适。
不知道 还没有其他方法 ,比如 特定人声识别 ,不知道识别率怎么样

网友A:
用蓝牙方案吧,如果要精准的定位,至少需要3个模块

网友:
1. 声音识别
2. 地铁站类似进站方法: 扫码, nfc

网友:
IC卡门禁+NFC,缺点就是不是所有手机都有NFC,并且NFC功能要打开。

网友B:
现在红外的方案不好吗?人靠近就会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方案吧,如果要精准的定位,至少需要3个模块

忘了 说  还有一个身份识别 ,门襟 系统 有权限的人才能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红外的方案不好吗?人靠近就会打开

忘了 说  还有一个身份识别 ,门襟 系统 有权限的人才能开门

网友C:
靠近开门,如果需要身份识别 ,,,直接密码不香吗?否则手机扫二维码也行。

人脸识别嫌贵的话(估计指纹也嫌贵了),其他基本上就没有啥可靠稳定可以大面积使用的方案了。

网友:
人脸识别的考勤机很便宜的,带开关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近开门,如果需要身份识别 ,,,直接密码不香吗?否则手机扫二维码也行。

人脸识别嫌贵的话(估计指纹 ...

还有一个 无接触 条件限制

网友D:
虹膜识别,无接触,不受口罩影响

网友E:
开发产品?还是领导想用用,如果是领导自已想用用,这样的领导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 无接触 条件限制

手机扫二维码!

网友:
无接触身份识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种没法搞。最简单就是车钥匙那种,简单。或者NFC刷卡

网友B:
人脸识别这种,只要199和249的人脸考勤机要是嫌贵,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F:
现在好多门禁就用蓝牙的,第一次登记下,以后就自动识别还可以顺带考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产品?还是领导想用用,如果是领导自已想用用,这样的领导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

我估计就是想一出是一出。这种事干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门禁就用蓝牙的,第一次登记下,以后就自动识别还可以顺带考勤。 ...

怎么做到的  能讲讲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脸识别这种,只要199和249的人脸考勤机要是嫌贵,那就没办法了……

这种识别效果不好,我们有用海康的,速度快 正确率高,领导是觉得海康的这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虹膜识别,无接触,不受口罩影响

这个不错 ,有什么资料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到的  能讲讲不

百毒  淘宝   找 蓝牙 考勤机 门禁就很多的,现在就连 钉钉考勤都有蓝牙考勤了。手机不用拿出来,人走过蓝牙范围,就自动语音提示考勤成功。

网友:
PKE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看错了,不能外加设备,用蓝牙还可以

网友:
可以利用手机的Wifi连接的MAC物理地址,
当手机靠近时,自动连接到该热点,热点识别手机的MAC。
前提是第一次需要连接热点。

网友G:
一下就想到了步态识别,什么AI,云,大数据全都能套上去,领导绝对喜欢
参考这里 http://www.watrix.ai/portfolio-item/gait-recogn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下就想到了步态识别,什么AI,云,大数据全都能套上去,领导绝对喜欢
参考这里 http://www.watrix.ai/por ...

哈哈哈  我也想到了步态识别,但是我水平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下就想到了步态识别,什么AI,云,大数据全都能套上去,领导绝对喜欢
参考这里 http://www.watrix.ai/por ...

领导确实喜欢这些

网友:
看看国外的电影,什么指纹、眼虹膜、密码。。。。,现在人脸、声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我也想到了步态识别,但是我水平做不出来

难道不是直接买方案回来,自己接接线啥的就交差吗

网友:
招工,用门卫

网友:
配女秘书啊

网友:
楼主去澳门卡西诺玩玩儿。。尤其是厕所的门,都是自动推开。

网友:
身上带RFID呗,啥都不带,又不动手,人脸识别还是第一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 ,有什么资料不

我们有虹膜识别IC,芯片级别解决方案

网友:
推荐门禁卡

网友:
指纹吧,最便宜可靠的了,手机蓝牙不能识别方向。

网友H:
蓝牙打卡就可以了,简单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蓝牙打卡就可以了,简单直接。

蓝牙打卡的那个 还是要掏出手机 打开APP。 要是这样,还不如打开APP直接开门呢

网友:
  特斯拉用手机蓝牙做钥匙,试试这个思路

网友:
楼下单元门是支持门径卡和手机app远程开门的,应该可以符合你们领导的要求,不过貌似没有那么高大上

要高大上,弄个人脸识别,腾讯有个模块的,坛子有人分享过

网友:
价廉还要安全靠谱,感觉就是扫码和NFC能满足了。

网友:
这个需求厉害了

网友:
无源标签贴在手机上,类似于超市物品过检报警

网友:
出示手机中的二维码,给门禁扫

网友:
身上装上UHF射频标签,门上装读头,调整好天线距离,人走近门2米以内就开门,身上没有标签的,或者标签没权限的没反应。

一个门的成本不会超过1k,标签几毛钱一个,还可以设置黑白名单。

标签直接放在工牌,胸卡,胸针,领花,领带上

网友:
这个是在整研究所新人的吧。

网友:
ESP8266,手机扫二维码弹出网页,点开门

网友:
蓝牙 比较合适

楼主:
但是 不知道怎么弄。 我试了ESP32  能扫描到设备 但是扫不到手机,问了淘宝 客服nrf52832 模块说是不能获取手机蓝牙MAC。
我试了树莓派 可以发现手机。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同是蓝牙,ESP32不行 ,树莓派却可以

网友:
无源RFID成熟可靠现成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 不知道怎么弄。 我试了ESP32  能扫描到设备 但是扫不到手机,问了淘宝 客服nrf52832 模块说是不能获 ...

蓝牙 beacon  你看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蓝牙 beacon  你看看咯

这样是不是要手机做主机,要做个APP的

网友:
你说的手机是什么意思,mac地址的前三位代表厂家标识,很多设备识别是根据mac地址前三位来表明是手机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要手机做主机,要做个APP的

是的 手机做个APP 发现了蓝牙基站 然后匹配 通过久可以用蓝牙广播个什么数据包 (类似单车开锁) 或者通过网络 去做动作

网友J:
有支持微信小程序开门的锁,搞一个呗。贵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支持微信小程序开门的锁,搞一个呗。贵不到哪里去

这个我们已经做好了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已经做好了啊

这不就行了么?用手机上的微信开门,符合领导要求,做权限判断就直接绑定微信账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就行了么?用手机上的微信开门,符合领导要求,做权限判断就直接绑定微信账号就行了。 ...

不是 不够高大上吗

网友K:
给你看一个ST的演示方案,可以搞出来用来演示给领导看。网址需要特殊的打开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近开门,如果需要身份识别 ,,,直接密码不香吗?否则手机扫二维码也行。

人脸识别嫌贵的话(估计指纹 ...

语音识别 对暗号,这个方案怎么样?成本低 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你看一个ST的演示方案,可以搞出来用来演示给领导看。网址需要特殊的打开技巧。 ...

看不了 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

网友:
根本没这样的功能。
手机息屏,有多种省电模式,关闭内部WIFI  蓝牙等。

网友:
配个英国的门卫,特绅士的那种,一有人走近,一口地道的伦敦腔:卖俺孩儿噗油,色?
答: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了 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

https://www.st.com/en/imaging-an ... al_dec2017#overview

st的飞行时间传感器方案

网友:
用那最普通的热释感应吧!就怕领导站在门边不动,那是要开还是不开啊?!

网友(2020-07-04):
芝麻开门,你看行不行。

网友:
人间识别咯,不要搞其他了。再不行就请管家负责开门

网友:
这个可以利用wifi广告机原理,只需要手机打开wifi路过就可以扫描到,无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