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有关旋转编码开关程序思路的帖子链接

楼主(2020-04-29):
因搜索功能关闭,很难翻到这些帖子了。劳驾各位动手给出链接,多谢。

网友A:
思路啊,我是这样的:旋转编码器就是两路开关信号,在一个信号的下降沿读取另一个开关的电平值,是高电平就加一、是低电平则减一。
也可以定时读取两路开关的值,相当于两位二进制数,有4种状态,通过状态的变化来判断旋转方向和值。

网友B:
有没有一圈100格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啊,我是这样的:旋转编码器就是两路开关信号,在一个信号的下降沿读取另一个开关的电平值,是高电平就 ...

现在就用这种思路,太理论化了。实际使用效果是正反旋转方向判别都是对的,只是每转一格加或减的值都是好几个数,而且还不是定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用这种思路,太理论化了。实际使用效果是正反旋转方向判别都是对的,只是每转一格加或减的值都是好 ...

可能需要消抖,比如在开关上并电容。
用示波器看看才好。
我在产品中就是这种思路,定时查询,且并电容消抖。
还有就是编码器本身可能有接触不良,如示波器用久了旋钮调节有时会乱跳,拆开旋扭后扳一下弹片,加一点油就好了。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17619-1-1.html?_dsign=5e934b8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734-1-1.html?_dsign=b3c2f0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圈100格那种

有啊,搜电子手轮,里面拆出来就是编码器

网友:
32的话直接用定时器的编码器功能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17619-1-1.html?_dsign=5e934b8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73 ...

谢谢。就是需要这种能实用的工程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消抖,比如在开关上并电容。
用示波器看看才好。
我在产品中就是这种思路,定时查询,且并电容消 ...

是的,需要考虑消抖。并了电容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D:
下降/上升沿中断呢,在中断里面判断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上升沿中断呢,在中断里面判断电平。

原来用的就是上下沿中断判电平,稍微转动一下就加/减好几个数。今天改为只用下降沿中断判电平,一下好了,怎么转动都受控,完全没问题,真是奇了怪了,哈哈。注:引脚加电容消抖

网友:
要消抖可加上一颗 7474 的 FIFO 会更好处理些。

网友:
我给一个做货的程序给你,我直接复制出来的.
你放在100uS的中断里面运行.
KeySpinData2这个变量的bit7表示方向,bit0-6表示当前旋转的值.

//=============================================================================//旋转编码器读取2
void KeyScan2(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UpState,OkState,Count;
        unsigned char State,Flag;

        State=0;
        Flag=0;
        if(KEY_A2==0)        State |=0x02;
        if(KEY_B2==0)        State |=0x01;

        if(UpState != State){
                UpState =State;
                Count=0;
        }
        else{
                if(Count<1){
                        Count++;
                }
                else{
                        if(OkState !=State){
                                if(OkState==0){
                                        if(State==0x01){
                                                Flag=1;
                                        }
                                        if(State==0x02){
                                                Flag=2;
                                        }
                                }
                                else if(OkState==3){
                                        if(State==0x02){
                                                Flag=1;
                                        }
                                        if(State==0x01){
                                                Flag=2;
                                        }
                                }

                                if(Flag==1){                //++
                                        if(KeySpinData2 &0x80){
                                                if((KeySpinData2 &0x7F) <0x7F) KeySpinData2++;
                                        }
                                        else{
                                                KeySpinData2=1;
                                        }
                                        KeySpinData2 |=0x80;
                                }
                                else if(Flag==2){        //--
                                        if(KeySpinData2 &0x80){
                                                KeySpinData2=1;
                                        }
                                        else{
                                                if((KeySpinData2 &0x7F) <0x7F) KeySpinData2++;
                                        }
                                        KeySpinData2 &=0x7F;
                                }
                        }
                        OkState =State;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用的就是上下沿中断判电平,稍微转动一下就加/减好几个数。今天改为只用下降沿中断判电平,一下好了 ...

上升或者下降沿 只能用一个呢,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