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推荐一个人体接近检测方案吗?电池供电,低功耗,检测距离1米以内

楼主(2020-04-29):
能帮忙推荐一个人体接近检测方案吗?电池供电,低功耗(100uA以内),检测距离1米以内,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专门检测人体的?100uA是待机功耗还是工作功耗?

网友:
响应速度要求不高,就间歇性工作,应该很多方案都可以

网友:
5.8GHz 雷达模块,很多用在感应灯上,低成本。

网友A:
PIR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R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不好检测人体静止状态吧

网友B:
门口欢迎光临哪种,两节电池叫很久

网友:
PIR可以适合

网友:
功耗可以做到10uA左右

网友(2020-12-10):
罗姆的RPR0521

网友:
顺便传上资料

网友:
你好,这个价格多少呢?

网友:
淘宝上有代理,世强上有现货,批量价格应该在1+

网友:
这种最多只有5到十几厘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门口欢迎光临哪种,两节电池叫很久

门口的这种对于物体也是同样会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口的这种对于物体也是同样会报吧!

是的,活动的都叫,应该是红外反射的原理

网友:
https://www.excelitas.com/produc ... low-power-digipyros

网友:
可以去买个那酒店门锁自动感应灯,一组不到 20 元!内装一颗 AA 电池可用超过半年,距离约三米都能正常感应,也用超过十多年了都,拆开看内部看有够简单的,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2021-01-20):
热释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