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合适的串口wifi模块?

楼主(2020-04-29):
1.  稳定传输速度 > 100KBytes/s 即可

2.  稳定/稳定/稳定,不掉包/不掉包/不掉包 (测试了很多模块,基本都是严重掉包)。 (即按照规格书的最高速率,严重丢包。 严重的虚标参数)

是否有合适的推荐

网友A:
丢包和距离有关系吧,以及干扰环境

网友B:
丢包的串口要用流控

网友:
同求wifi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包的串口要用流控

加流控也一样。 数据根本就没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包和距离有关系吧,以及干扰环境

距离非常的近,1米测试。

网友:
上mt7628之类带linux的模块?

楼主:
很多模块透传要延时20ms, 再传。 (实际上对方只测试1个字节,轮20ms)
实测大包,最大延时可能达到100ms才能比较稳定。

虚标的太厉害

网友:
我们现在在用Hilink的模块,基于7688a,自己开发了openwrt固件,你可以看下呢。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测过有人的模块吗,最近也准备用这个

网友:
也准备用

网友D:
有人的我们用过,坏了很多,还掉固件

网友E:
目前比较火的esp32,在淘宝上问了好多家,没有自家能达到100k速度的。

网友:
只有几十k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比较火的esp32,在淘宝上问了好多家,没有自家能达到100k速度的。

ESP 系列20K左右算是稍微稳定,少量丢包。 >50K,急速丢包。
<10K, 是建议试用的。

网友F:
某宝买的一款 测试过 做了个16通道采集卡 每通道5K 绰绰有余
型号: ALK8266WIFI 品牌: Anylinkin优点:
功能很多,特别是那个网页配置 贼爽 省不少力气
实时性很高 包越大时间越长 可以看表格计算
稳定 写字楼里 20m左右 测试很稳定 没丢包  丢包了 貌似可以再加天线
·······
缺点:贵 贵 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买的一款 测试过 做了个16通道采集卡 每通道5K 绰绰有余
型号: ALK8266WIFI 品牌: Anylinkin优点:
功 ...

1. 购买网址 和 规格书,麻烦上传看下
2. SPI 模式,是否自带协议栈?

你说的是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这家客服根本不搭理我。 貌似是个人开发者

楼主:
这个资料吗?

https://dl.21    ic.com/download/anylinkin_m8266wifi-309804.html

谁能帮忙下载下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购买网址 和 规格书,麻烦上传看下
2. SPI 模式,是否自带协议栈?
找了一下之前他们发我的资料
坛友们,可别把我当成打广告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了一下之前他们发我的资料
坛友们,可别把我当成打广告的哈

8266 优化成这样,还是很厉害的了。
价格确认有点高,有点漫天要价的感觉,57元,有更好的芯片可以选择。 如 MT 系列。

另,其公司的网页打不开,倒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266 优化成这样,还是很厉害的了。
价格确认有点高,有点漫天要价的感觉,57元,有更好的芯片可以选择。 ...

官网我也不晓得 你问下他们咋回事
确实是 偏贵 都赶上一个路由器的价格了  不过性能确实也还不错 可能人家就是抓住这个空子
对于需求量不大的用户 懒得去开发 单独为一个小项目开发一个这 时间周期太长不值得 拿来就能用方便快速开发  量很少 也就不在乎价格了
看你是批量还是就是几个用一下了 批量这个基本可以略过了

网友G:
ublox  瑞士的,汽车级。大概20-30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G:
ublox  瑞士的,汽车级。大概20-30美金

好贵啊, 最便宜的也10美金。 貌似和ESP32一样都是用的LX6的核心。
网站上,没找到实测的速率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ESP 系列20K左右算是稍微稳定,少量丢包。 >50K,急速丢包。

谢谢。你楼下的 推荐的哪款速度很不错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测过有人的模块吗,最近也准备用这个

我有用过他们USR-WIFI232-A2,碰到一个问题,没给我解决掉,应用场景是每秒发个长度4100字节的包,波特率115200,结果他们告诉我处理不过来,我问有没性能更好一些的,告诉我已经是最好的了,最后换了一家,同样波特率,用得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用过他们USR-WIFI232-A2,碰到一个问题,没给我解决掉,应用场景是每秒发个长度4100字节的包,波特率 ...

换了啥模块?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用过他们USR-WIFI232-A2,碰到一个问题,没给我解决掉,应用场景是每秒发个长度4100字节的包,波特率 ...

后来换的哪一家

网友:
可以找深圳海凌科的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人的我们用过,坏了很多,还掉固件

呵呵  3年多前已经将这家 列为绝不采购名录了,碰到的GPRS的更吊爆,直接莫名其妙的掉线(掉线能自动恢复也就算了,毕竟掉线原因多种,直接死),远程了工程师解决不了,说是让现场工人  重启一下就好了(无奈第一次去重启,后面又出现),我想现场的在线式仪表  是你说断电就断电的吗?(每断电一次班组需记录断电原因,汇报领导,签字一大堆流程)真是搞笑,从此江湖不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呵呵  3年多前已经将这家 列为绝不采购名录了,碰到的GPRS的更吊爆,直接莫名其妙的掉线(掉线能自动恢复 ...

兄弟,都是泪啊?有久经工业现场考验的4G模组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都是泪啊?有久经工业现场考验的4G模组推荐的吗?

哎 不提了  实验室产品,模组很少用了,都是自购核心部件  自己量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呵呵  3年多前已经将这家 列为绝不采购名录了,碰到的GPRS的更吊爆,直接莫名其妙的掉线(掉线能自动恢复 ...

用过有方的,特利特的,都会出现掉线,后来我们单独控制了模块的电源,异常出现时,断电模块。这样就不用断整个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过有方的,特利特的,都会出现掉线,后来我们单独控制了模块的电源,异常出现时,断电模块。这样就不用 ...

NO NO NO    异常分很多种,存在掉线也正常,恢复不过来同时远程AT重启也宕机,只能靠人工复位(这个就有点过了),设备安装在无人值守的在线式的仪表,质保期未过期间你的人工差旅费会很高。同时甲方会认为你的东西不行(同样的工况,别人家不掉线你家就掉线,还麻烦事特多,用户都会这么想),哈哈!
现在我们的模块已经在硬件上弥补了这个功能,只是有的模块厂家,还处于实验室产品阶段,认为通了就可以卖了,就本末倒置了!
话说多了   难免得罪人,此话题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