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买个 74LS 都能翻车,这是国货当自强

楼主(2020-04-29):
在某宝入手几片 74LS08 做兼容测试,考虑到速度和电平的要求,特地选择了 LS 版本(而非HC版本)。
店家选择北京:中发电子元器件,标明九年老店。

入手后外观、包装都很专业,发货也是从帝都来的,感觉不能有坑了:

结果顺手测试了 Voh 高电平电压,傻眼了:
5V 供电时 Voh= 4.95V,加 3K 下拉还有 4.9V 坚挺着.....

这种接近轨至轨的逻辑电压怎么是 TTL 能有的,妥妥的 HC 打磨成 LS 来卖的。
并且很显然,HC 比 LS 要便宜不少。再仔细回看照片,发现 LS 字号都不太一样了,顿觉老眼昏花。

与店家沟通了下,老板一口咬定到货就是这个 LS,还给我拍了货源照片,的确和我收到的一样。
我提及测试了 Voh,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

目测市面上 HC 打磨成别的型号的不在少数,特发来与大家共勉。

芯片有技术,国货当自强。

网友A:
明显不是打磨的,看LOGO假货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淘宝,怕95%都是假货

网友:
看样子像打磨了,二个圆坑,激光字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是打磨的,看LOGO假货的可能性大.

连 TI 都玩坏了。买的时候怕坑专门选了 1.5/片 还不给包邮的,结果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怕95%都是假货

连帝都都逃不开

楼主:
翻车后续:我在另一家深圳的店同步购买了同型号或兼容的 LS 芯片,结果有点戏剧性。

这个 74LS08 一眼看去更山寨,上电实测 Voh 一样不合格,属于 CMOS 系列(74HC打磨):

另一片是个冷门的 74LS126,印字充满了上世纪古董的味道。结果是片不错的 TTL,
直接 Voh= 4.4V,3K 电阻下拉到 3.6V,符合 TTL 输出特性,总算没掉沟里。

----------------------------------------------------------------------------------------------------

小众的片子果然没人山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怕95%都是假货

没你说的这么夸张,需要淘而已

网友:
中发里面的商家都是互相串货的,没法保证这次买的和下次买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你说的这么夸张,需要淘而已

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再卖这些,人家自己说,没有一样是真的。
“需要淘”,嗯

网友D:
白色油墨印刷的,字迹清晰的,是真货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大学时候为了做个课程设计买过,比楼主翻车得彻底,我那个是压根不能用,逻辑时序都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换上老师提供的瞬间解决问题

网友F:
hc 和ls的Icc有很大的区别,应该能分辨出来吧。万一是颗ahc的呢,高速低功耗不香吗

网友G:
楼主,德州仪器的芯片为何装在瑞萨的塑料管里

网友H:
奇了怪了,这种芯片各大电子商城不是大把的吗,为什么要去淘宝呢,搞不懂楼主怎么想的,你这是到手就发现了,要是没发现,下次给你来个假的,你产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奇了怪了,这种芯片各大电子商城不是大把的吗,为什么要去淘宝呢,搞不懂楼主怎么想的,你这是到手就发现了 ...

比如哪个有大把?至少在我坛合作者中,没找着这个 DIP 的料。

SOIC 倒是不少,实际产品只是用的话,甚至用不用传统 74 都需要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德州仪器的芯片为何装在瑞萨的塑料管里

这么一说还真是,中发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hc 和ls的Icc有很大的区别,应该能分辨出来吧。万一是颗ahc的呢,高速低功耗不香吗 ...

需要测试后级电路对于 Voh 的兼容程度,所以才选择了 LS 系列的。
结果全是 74HC08,唯一一个古董 LS126 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学时候为了做个课程设计买过,比楼主翻车得彻底,我那个是压根不能用,逻辑时序都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换上 ...

包邮店里的 4011,买 50 片直接逐一测试,30+ 是至少坏一路与非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油墨印刷的,字迹清晰的,是真货的可能性大

是的,后续入手这个古董 LS126 就很可靠

网友I:
>考虑到速度和电平的要求,特地选择了 LS 版本(而非HC版本)
Why do you chose the 74LS rather than the 74HC?
"There is no reason to use the 74LS series except for legacy reasons. Even so, replacing some with a 74HC/74HCT series will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a great deal.  The 74HCT is a better match to existing 74LS logic in terms of input threshold.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考虑到速度和电平的要求,特地选择了 LS 版本(而非HC版本)
Why do you chose the 74LS rather than the  ...

Level compatibility test for the system before & after this 74-chip.  a DIP is chosen to switch between chips, where 74LS acts as a common TTL-Level signal bridge.

网友:
如果你见得多了,凭肉眼看字就能分辨出来,国产的那字看起来明显感觉不对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照片上第二排的字符大小不一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如哪个有大把?至少在我坛合作者中,没找着这个 DIP 的料。

SOIC 倒是不少,实际产品只是用的话,甚至 ...

我去找了下,几个大一点商城都有你这个料,避免广告,我就不发地址了,可以自己搜索下。

网友J:
卖家为了满足买家多样化的需求,于出货前依订单需求再 Relabel 上去,就算是要 54 系列的估计也都行吧?!

网友K:
我现在 TTL 的功能全部用三极管做了 ,连所谓的 “进口” 都不能信。

吃了太多的亏,只要 PCB 够大,现在连 RS232 接口都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卖家为了满足买家多样化的需求,于出货前依订单需求再 Relabel 上去,就算是要 54 系列的估计也都行吧?!

用 54 系列的人,怕是不会上网买;出问题了各种连带责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 TTL 的功能全部用三极管做了  ,连所谓的 “进口” 都不能信。

吃了太多的亏,只要 PCB 够 ...

你的RS232通讯对象   如果也是用三极管电路做的,那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去找了下,几个大一点商城都有你这个料,避免广告,我就不发地址了,可以自己搜索下。 ...

小批量+DIP,很难找的。几乎都是 TI 原厂订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54 系列的人,怕是不会上网买;出问题了各种连带责任

呵呵!也对,我是比喻的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RS232通讯对象   如果也是用三极管电路做的,那就。。。。。。。。。  ...

我是有源的驱动,不是那种偷负电的简单电路。

PS : 补充一下

我是将 MAX232 的 IC 重新用分立元件做了,

市场上在售的 IC 实在是真假无法分辨。

网友:
淘宝买器件,只去固定的一家,拿批量的货,来源是华强北,商家的本质是代购。

已经合作5年,还没被坑过。但戒心必须要有,拿回来还是要验一下。我一般都按整盘买,验一个就上机了,一盘可用于3-4次小批量,后面就不用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再卖这些,人家自己说,没有一样是真的。
“需要淘”,嗯 ...

小批量不上淘宝上哪里买?
我宁愿买原字的拆机货,然后让店家处理下管脚,方便加工,遇到假货的机率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德州仪器的芯片为何装在瑞萨的塑料管里

真是一语中的

网友I:
>现在连 RS232 接口都是自己做。
How?

网友:
>淘宝买器件,只去固定的一家
which company?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德州仪器的芯片为何装在瑞萨的塑料管里

厉害了,一眼看出端倪。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连 RS232 接口都是自己做。
How?

一堆分立元件就做好了,如果系统中本身就有负电源就更加省事儿。

网友:
其实吧,电子城里面很多都是商贸。货品来源不确定,品质自然难以保证。

网店方面,那些供应比较专一的,反而可能是原厂来料。像大代理里面的销售,可能需要自己控制的出货渠道,然后就会有马甲公司

网友:
某宝来的基本就是假的

网友I:
>一堆分立元件就做好了,如果系统中本身就有负电源就更加省事儿。
For me, it is not very cost effective, especially when you consider every component you add to the system will increase BOM management cost and assembly cost. A single chip RS232 solution will provide the best balance of cost and reliab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堆分立元件就做好了,如果系统中本身就有负电源就更加省事儿。
For me, it is not very cost effective, ...

这个要看量,没有足够的量,供应商不知道啥时候会给你弄些什么货。

若整出这些幺蛾子了,维护费用将远远超过材料成本。

最重的是客户说:你们的东西质量怎么那么差 ...

网友:
你这丝印看起来就是打磨的,不能算是国产  国产这种芯片你找正规的厂家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确定是不是LS的看输入端啊,万一工艺是BCD的呢

网友M:
你们是不是没听说过派瑞德杰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们是不是没听说过派瑞德杰

没听说过、不知出处也没能查到,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