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BIT的音乐都没办法降噪,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2020-04-29):
音源文件是8位的,噪声很明显,用了几个音频处理工具都没办法降噪,预览的时候听到降噪是有效,但是降噪后的效果是完全无效
将音频扩展到16位,再降噪就很明显了,但降噪完变回8位,噪声还在。

有什么办法让8位音频WAV能降噪呢??

网友A:
cool edit试过没?edius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或者转成16位的,用ev capture录音频,然后再转成8位的

网友:
音量加大到不破音,最大程度利用8bit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 edit试过没?edius也可以试试

就是用cooledit,虽然老点,但一般处理还是可以,预览是可以听到消除噪声效果,确认保存就打回原形了。。。。
用别的软件也试过,但是扩展到16位除噪声就可以听到效果可以保存,但变为8位又没用

网友B:
量化噪音吧
那加大采样率,让dither放高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化噪音吧
那加大采样率,让dither放高频上去?

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传一段样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