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挡泥板

楼主(2020-04-29):
好久没长时间碰过电脑了。今天有点时间,试下发个贴

在X宝上找了几天没找到合适的挡泥板,都放弃了。
有一天在便利店买水喝的时候,看到有直身的瓶子。突然觉得这直径差不多,应该可以做挡泥板。
然后就去买UV胶回来粘…… 可惜UV胶不合适!又换了另一种

瓶子对半剪开,刚好够作前后挡泥板。剪开后压上去画线,然后剪弧形

用UV胶粘过一次,发现粘不住。后面才想起可能是表面的光油不粘胶,所以用砂纸打磨下。
(如果要喷黑漆的话,估计瓶子整体用细砂纸打磨下再上漆更好)

尽量保证涂满胶水~

应该是这样发贴吧。
这好像是第二贴子,不知怎么弄,发过一次后就放弃了

网友:
好玩,偶尔在路上看见类似的小车

网友:
粘这种通常用什么胶水

网友:
还有个参考做法,有电钻也可以钻孔用扎带的方式固定容易维护点,还能换其他软胶材料。

网友:
本来想51弄一下,然后发帖的,楼主抢先一步
打算也是用胶瓶来做
用704粘一下就好,防水耐用
到时候用黑色的704弄一下

网友:
用3M双面胶就挺好

网友:
楼主这个粘的牢靠吗?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401这种胶怕水啊,特别是热水,会分解的比较快。考虑AB胶或者硅橡胶吧

楼主:
这是后轮上漆后的效果

用什么胶水话,我是去找胶水店的老板推荐的

401怕热水吗?
我用来粘电饭煲的盖子卡扣呢 ,要补上耐高温的胶水才行了

我在测试胶水有多耐用,等脱胶了就用下面扣钉上

网友:
创意不错,胶要选好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

网友:
试试玻璃胶

网友A:
找挡泥板的日子里,看见啥都像挡泥板

网友:
楼主的手工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挡泥板的日子里,看见啥都像挡泥板

找老婆的日子,看到母猪也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