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电感负载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29):
Mos管用的比较少,模电底子也不好,我把我设计的图,选的件,放这,大家指点之点。

我想驱动一个12V的电磁锁,其实质就是一个电磁铁,12V供电,电流大约1.6A,这里就四舍五入,当作2A,需要开锁时,只需要给其通电500毫秒即可。

1、我的MOS管选型思路,大家看对不对

(1)N还是P的选择
        MCU复位状态输出0V,希望程序控制输出高电平3V时,驱动Mos导通,锁的线圈得电,因此,选用N-Mos
(1)Vdss耐压
        12×2 = 24,选耐压30V的
(2)Id电流
        负载需要2A电流,2×2 = 4A,所以选Id大于4A的
(3)Vgs驱动电压
        这里的MCU可以输出3V数字信号,因此需要留意Mos管的Vgs(th)的最大值应该小于3V

2、根据上面的选型思路,我从lc按照价格排序,结合参数,选择了ON的如下型号:
(1)型号:NTMFS4C10NT1G
(2)关键参数:

3、我的驱动电路如下

不知道,在负载两端是否应该加个续流二极管

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用N沟道,要加上二极管。

网友:
没毛病,加快速二极管续流。

网友:
(1)N管一般比P管的驱动能力大、各种性能也要更好。因为N管是电子导电、P管是空穴导电。
(2)电磁线圈两端一定要并联二极管续流,否则关断瞬间线圈会感生出高压,有可能击穿电路中的其他元器件。

网友:
Lock_CTRL再加一个100R或以内的电阻,续流二极管必须要加,加一个SS34F之类就行了。讲究一点再就近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个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