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商业版CANOPEN协议栈还是移植开源协议栈呢?

楼主(2020-04-29):
最近有个产品需要作为canopen主站控制伺服驱动器,完成梯形加减速等多轴运动控制,曲线算法我们都有,只是canopen主站的代码和从站的代码现在都没有开始开发,目测会用到301  402这些东西。
关于canopen的知识最近几年陆续关注并且看过一些,但是还有一些过程不是很清楚。产品希望年底能推向市场。
1、网上看到有不少移植canfestival开源协议栈的过程,请问我这个情况,移植这个开源协议栈并且实现功能,需要多久?
2、有人用过商用的协议栈吗?如果一二十万并且移植起来很简单的话,可以考虑采购。毕竟几个开发人员搞几个月就花费好几万了,还不一定能稳定。

网友A:
开源的从站,两周时间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从站,两周时间调通。

那还是挺快的,可能可技术实力有关系,给我可能要一两个月。
主站相对从站复杂度怎么样?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挺快的,可能可技术实力有关系,给我可能要一两个月。
主站相对从站复杂度怎么样?能否介绍一下 ...

主站需要编写组态配置软件,工作量比从站多一些,需要能导入EDS文件,可以参考一下台达的CanOpenBuilder

网友B:
买过Emotas的商业协议栈,还是很快能上手的,实现的Cia301的标准比较完整,上面有个CANOpen OD的配置软件,这个要License硬件狗。否则光有下层协议栈,没有数据对象构建器也很难用起来,这个会生成一个.h和.cpp文件,花了20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Emotas的商业协议栈,还是很快能上手的,实现的Cia301的标准比较完整,上面有个CANOpen OD的配置软件, ...

这20w里面有402的内容吗?另外,按照你的说法,每个买我们主站产品的用户岂不是人手要配一个硬件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Emotas的商业协议栈,还是很快能上手的,实现的Cia301的标准比较完整,上面有个CANOpen OD的配置软件, ...

昨天咨询过国内代理德国sys tec的公司,301+302+402一套下来十五万左右,就是不知道移植开发要多久,当然这个和我们团队的实力也有关系

网友C:
canfestival从站一个月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festival从站一个月足够了

厉害!请问canfestival支持402这些内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0w里面有402的内容吗?另外,按照你的说法,每个买我们主站产品的用户岂不是人手要配一个硬件狗了 ...

没有402的,这个狗只要一个人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请问canfestival支持402这些内容吗?

字典编辑器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D:
canfestival 移植还是相对简单的
根据示例,主要实现co_drive.c中的几个函数就可以了,另外占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内部计时用

字典表 可以用 objdictgen  安装python既可以运行,可以生产字典配置文件*.eds 和  .c/.h 文件加入过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festival 移植还是相对简单的
根据示例,主要实现co_drive.c中的几个函数就可以了,另外占用一个定时器 ...

感谢指导,回复晚了,这个项目来不及搞canopen了,下半年会开始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