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保护用TVS管,SMB6.0CA和SMBJ6.5CA那个的好点?

楼主(2020-04-30):
如题,和大家请教下,如果都不合适,请推荐个。

网友:
看你的浪涌等级了,这个两个要选的话,我一般用6.5CA

楼主:
还看到有用SMBJ5.0CA的,比较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看到有用SMBJ5.0CA的,比较纠结。

没啥纠结的,看你的实际情况定,还有用15CA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纠结的,看你的实际情况定,还有用15CA的呢

谢谢!!!!!

网友B:
不太明白,RS485电平只有+-5V选个15VTVS是保护什么的,去看看金升阳和ZLG的RS485模块的推荐外围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RS485电平只有+-5V选个15VTVS是保护什么的,去看看金升阳和ZLG的RS485模块的推荐外围电路吧 ...

选15的可以兼容232...

网友:
我在项目上都用6.5CA的,没有问题。

网友C:
看卖tvs厂家推荐的458保护电路,Ptc+tvs 用的smb6.5Ca,项目全部用这个,很少有出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卖tvs厂家推荐的458保护电路,Ptc+tvs 用的smb6.5Ca,项目全部用这个,很少有出问题的

你的ptc一般选的是什么型号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ptc一般选的是什么型号规格

250v 120mA

网友:
搭车问一下,DO-214封装的太大,大家有没有比较小的封装推荐

网友:
我记得当年都是用的6.8CA啊 。

网友E:
用6.0CA的时候出过问题后面全换成6.5CA了

网友:
我用的是SMBJ6.8C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6.0CA的时候出过问题后面全换成6.5CA了

啥子问题?tvd击穿,485没事?

网友G:
485标准是 -7 +12
选6.5CA合适
或者直接选2合一的PSM712之类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看到有用SMBJ5.0CA的,比较纠结。

5.0CA的结电容非常大

网友H:
我看到有用smbj65ca  smbj68ca  smbj12ca,也有点糊涂了,楼主,你的485的隔离地跟信号地之间要跨接电容吗

网友I:
看你的485PHY用的啥了。有的PHY能扛±60V,上个SMBJ48CA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6.0CA的时候出过问题后面全换成6.5CA了

不可能。这东西只要5V以下不动作,10V以上动作就够了。不必那么精确。
要说岀问题只可能是你那批货的问题,跟它的电压值是多少没关系。

网友:
485保护用TVS管,SMB6.5CA

网友J:
引用 网友G:
485标准是 -7 +12
选6.5CA合适
或者直接选2合一的PSM712之类的管子

psm712那么小个,保护效果会不会比smbj那些的差?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485PHY用的啥了。有的PHY能扛±60V,上个SMBJ48CA都可以。

有价格好的型号能扛住24v的,推荐个吧

网友:
一直用7.5C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0CA的时候出过问题后面全换成6.5CA了

用电阻串万用表,串TVS管,接可调电源,从小调到大,观察万用表的电流显示。
每个厂家的电压值都不一样,何况*宝的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有用smbj65ca  smbj68ca  smbj12ca,也有点糊涂了,楼主,你的485的隔离地跟信号地之间要跨接电容吗 ...

没有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价格好的型号能扛住24v的,推荐个吧

价格不知道。
我一般都是官网找,然后挨个问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psm712那么小个,保护效果会不会比smbj那些的差?

我们一直用,暂时OK

网友:
发现TVS动作时会影响电源稳定

网友:
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谢谢

网友:
PTC jk250-1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子问题?tvd击穿,485没事?

可能是管子问题吧,出现几个AB线是短路的,拆下后485还没挂。

网友:
6.5就可以了Rs485就用15

网友:
Rs232就用15

网友(2020-07-12):
这两个都可以,做保护用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另外你需要用示波器看一下,你正常电平峰峰值是多少,如果没有超过这个值,那就两个都可以。

网友:
一直用6.8ca  smb

网友(2022-08-30):
感觉SMB6.0CA和SMBJ6.5CA都可以

网友:
一直用6.0ca

网友L:
经验是 TVS管会在标称电压上加1.5-2V然后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经验是 TVS管会在标称电压上加1.5-2V然后导通

你对稳压二极管的使用有经验吗?

网友:
我一直用的6.0,基本上也没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