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3140运放 I->V转换电路输出电压为负的问题?

楼主(2020-04-30):
如题,外接的滨松的光电倍增管,输入电流型号,经过I-V运放电路 转换为电压,输入到AD采样。之前一直用的OPA129U ,由于采购不到,更换为CA3140。运放输出一直为负 大概0.2V左右,如果是正电压则符合要求。
光电管负极-接反向输入端,调换顺序后 负电压变得更大,大概0.8v左右,有没有人遇到过该情况 或者 知道什么原因,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要调零的,零点偏移了。

网友:
大学的时候学过的哦,我记得是 测控电路 还有传感器 的课里面  ,  最关键的两个词 “零飘”“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零的,零点偏移了。

这样么?

网友:
3140也没有这么多。用了不对。

网友:
Opa128,129好像都有调零电位器。我一直用ad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