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编程器限制次数每次都写EEPROM吗

楼主(2020-04-30):
一般需要写EEPROM的多数是断电时写一次,以增加EEPROM寿命,对于限制编程次数这种情况,是不是每次都要写到EEPROM,不能只断电写一次,如果断电才写一次,破解的人把电容去掉,让断电时来不及写到EEPROM,不是就限制不了次数了吗?

网友A:
开一个大一点的eeprom空间循环写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大一点的eeprom空间循环写也可以呀.....

就是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增加寿命,断电写行不通了

网友B:
脱机编程器的那点下载量,能把eeprom写坏了咋地? 如果你产品到了能把eeprom写坏的量级,你也不用关注加密的事情了/

网友C:
采用均衡擦写功能,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D:
把次数记录的数据只存EEPROM,在次数使用完之前把EEPROM读出来,次数用完后再把之前读的内容写回去,次数又恢复了。
没用过脱机编程器,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设计的,属于严重漏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次数记录的数据只存EEPROM,在次数使用完之前把EEPROM读出来,次数用完后再把之前读的内容写回去,次数又 ...

片内ER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机编程器的那点下载量,能把eeprom写坏了咋地? 如果你产品到了能把eeprom写坏的量级,你也不用关注加密 ...

只是想尽可能增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均衡擦写功能,可以实现这个

嗯,如果断电写行不通,就只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尽可能增加寿命

上FRAM啊,产品的出货量要是能把FRAM写坏。换个编程器又算啥  号称10万亿次读写寿命,这出货量做梦都能笑醒吧,或者压根睡不着。

网友D:
片内Flash模拟EEPROM吧,一般用掉电中断写就行了,上电后检查备份区并更新,然后擦除工作区待写,掉电中断内写入工作区,正常断电写工作区和更新备份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FRAM啊,产品的出货量要是能把FRAM写坏。换个编程器又算啥  号称10万亿次读写寿命,这出货量做梦都能笑 ...

看6L,外挂存储芯片内写次数有漏洞。

网友E:
就算最小的24C02 也够写N多的了吧。当然前提是别死命的往一个地址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片内Flash模拟EEPROM吧,一般用掉电中断写就行了,上电后检查备份区并更新,然后擦除工作区待写,掉电中 ...

如果硬件上把电容全去掉,掉电时不知进掉电中断后来不来得及写进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最小的24C02 也够写N多的了吧。当然前提是别死命的往一个地址写。

用的单片机片内EEPR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硬件上把电容全去掉,掉电时不知进掉电中断后来不来得及写进EEPROM

电容全去掉能稳定工作吗?
如果能稳定工作,隔一定次数或时间写一次,能大幅减少写入次数,掉电时没写完损失的只是最后一次写入后的次数。
如果不能稳定工作,那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真的写入量非常大,那就均衡写吧,最简单的就是写到上次写的位置之后,开机时找到最后一个数据,一页写满了写下一页,这页擦除待写,不需要复杂的均衡算法。

另外,论坛里的EasyFlash很好用,解决了均衡问题。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全去掉能稳定工作吗?
如果能稳定工作,隔一定次数或时间写一次,能大幅减少写入次数,掉电时没写完 ...

在电容后单片机前加开关,如果断开开关,单片机直接掉电,来不及写入,这样限制次数就破解了。应该只有每次计数变动后都写入EEPROM才行的通了。EasyFlash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单片机片内EEPROM

内部的一般就更大了。轮换着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硬件上把电容全去掉,掉电时不知进掉电中断后来不来得及写进EEPROM

如果没有写完数据,下次校验错误,就可以罢工了,一般几个mS的时间还是的有

网友(2020-06-04):
这个就不一定了,允许是按你下载一次记一次呢,或者按里面的时间芯片计数,记住你的开机时间,在这一天时间里不管使用多少次算一次,第二天用又算一次,掉电保护一般不会用在这种专门限制别人使用次数的程序里,这样bug太多,别人不断电哪不是永远没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