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TV 遥控器的电路板是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2020-04-30):
弄了个Apple tv ,发现遥控器很精致,感觉是整块铝的,纳闷电路板是怎么放进去的?
难道是2块铝合起来的,但外部看不到接缝。

网友:
毫无难度,只要给钱,两块木头都可以合二为一,跟同事学过做公交卡,两个木头把公交卡芯片拆下,焊接线圈,放到木头中间,502粘起来,打磨接缝,各种粗到细,最后木头就合二为一了,根本没有缝的痕迹了,除了木头的纹路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
一整块铝,电路板插进去的,只有按键那部分有电路板,其他地方空的,可以把按键撬开,拆开看看。

网友A:
百度一搜就知道了,本来就是一块铝,直接从遥控器洞里塞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搜就知道了,本来就是一块铝,直接从遥控器洞里塞进去的。

按键断了一个。

楼主:
老外思路真能想,巧妙

网友B:
一块铝❓加工这块铝,更难吧

网友:
好奇怎么掏出来的

网友C:
好奇APPLE TV国内能看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铝❓加工这块铝,更难吧

用特殊的刀具就可以了。纵向开孔后横向内切割。

网友:
连遥控器都做得这么艺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APPLE TV国内能看啥?

做 屏幕镜像吧,因为其他兼容的不稳定

网友:
好像可以买信号源,有朋友有苹果电视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