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配料方案有的成熟方案吗?读取地磅控制进料停止这种形式,可以上位机控制的。帮朋友问

楼主(2020-04-30):
如果有现在的项目的可以联系合作,有项目合适的控制器的也可以谈谈,谢谢

网友A:
100多元买个上海大彩的称重表头,232或485接电脑实时读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元买个上海大彩的称重表头,232或485接电脑实时读数据即可。

有这种便宜的表头?大彩的吗?我tb一下看看

网友B:
可以买称重控制器有很多卖的,珠海至美,山东博硕,还有托利多的。它们都带通讯接口,继电器接口,传感器接口,24位的ad,当然也可以用西门子的plc加他们的称重模块

网友C:
用PLC+称重模块或者仪表做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称重模块或者仪表做最简单

有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D:
楼主有多少个计量斗,是动态皮带秤,还是静态称重,低成本的方案,迪文串口屏+485称重模块

网友E:
楼主想多少成本?具体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多少个计量斗,是动态皮带秤,还是静态称重,低成本的方案,迪文串口屏+485称重模块 ...

螺旋那种供料,进料时可能在快达到重量前某一数值要先减速,到量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多少成本?具体有什么要求?

螺旋那种供料,进料时可能在快达到重量前某一数值要先减速,到量停止,上位机最好pc编程控制。供料设备和称重设备大概8台。

网友E:
螺旋给料机,以前做项目都是直接用控制仪表+PLC,设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用高速称重模块,但算法的自己写;plc自带的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给料机,以前做项目都是直接用控制仪表+PLC,设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用高速称重模块,但算 ...

如果加上上位机控制就完全符合了。可以考虑组态软件加opc形式上位机控制。来加个好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上上位机控制就完全符合了。可以考虑组态软件加opc形式上位机控制。来加个好友? ...

你好,正好我们有类似的控制器,给你发私信了,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上上位机控制就完全符合了。可以考虑组态软件加opc形式上位机控制。来加个好友? ...

可以,我积分比较小,你可以加我

网友F(2020-06-27):
vx808293,直接仪表做,稳定快,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称重控制器有很多卖的,珠海至美,山东博硕,还有托利多的。它们都带通讯接口,继电器接口,传感器接 ...

他们的模块大概什么价格?我也有用到

网友:
我没有买过,淘宝上可以查一下

网友G:
B站有大神在做称重项目,关注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B站有大神在做称重项目,关注了一下

具体在哪里?

网友:
你这个百分百需要算法控制,要不肯定不准确,除非你多点料无所谓。原来做过一个上位机控制卖高档白酒的方案,少了客户肯定不让,多了老板赔钱,最后没法子,使用pid控制,光现场调试也用了好长时间。

网友:
B站搜索  庄周道长

网友(2020-09-27):
我也有个称重项目,要配一个微型打印机。用PLC和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vx808293,直接仪表做,稳定快,简单

哪一种仪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