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网络分析仪?

楼主(2020-04-30):
如题,需求在6G以内就可以,价格便宜测量靠谱,只考虑二手,新的太贵,买不起。

网友:
价格便宜跟测量靠谱是天敌,不能共存

网友:
只有是德科技的吧
去年问二手6G的好像4W+

网友:
16年买的AG二手的差不多是4.5W

楼主:
之前问过几个型号,便宜的也有2W+的,但是年龄太大了,都是十多年的

网友:
10多年的已经是新的不的了了好不好?难道要2015年以后的才叫二手么?另外就是,上6G还要便宜的网分,那就只是叫网分而已:)

网友:
靠谱的二手8753ES

网友A:
买10年内的就好了。
如果只是考虑BOM成本便宜,就自己DIY吧!

网友B:
如果不是非要台式机,创远的T6模块化矢网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0年内的就好了。
如果只是考虑BOM成本便宜,就自己DIY吧!

DIY到是便宜,就是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非要台式机,创远的T6模块化矢网可以考虑一下

我搜索了下,价格在5W左右,应该是新机中最便宜的

楼主:
最近了解了一下,价格基本和年限成正比

网友C:
实在价格敏感干嘛不考虑租呢?
网分也就阶段性使用一下,
利用率还不如示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价格敏感干嘛不考虑租呢?
网分也就阶段性使用一下,
利用率还不如示波器呢。 ...

没搞过租的事情,担心水深,回头研究下,谢谢啊

网友:
真羡慕有机会玩这种仪器

网友(2020-12-05):
这种设备挺贵的。

网友:
安捷伦EN507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