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ADC测量电压,如何解决因电阻误差导致的精度低问题?

楼主(2020-04-30):
用ADC测量电压时,通常需要用电阻将被测电压分压到ADC的测量范围内。但是电阻是有误差的,因此会带来测量误差,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补偿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

网友:
软件校准,得系数,并将系数保存到非易失存储器中,以后使用该系数.

网友:
直接买精度高的电阻呗

网友:
多个1%精度的电阻并联起来精度还可以
比如10个10K的并联成1K的

网友:
并联不行吧,如果都偏一边。要准,个人理解,要精度高电阻和校正

网友:
如何判断是电阻误差导致的精度问题?

网友:
有软件校准,采样电阻精度再差也没关系,温漂和老化才是重要指标。

网友:
标准信号软件校准,高精度电阻也可以,只是成本高

网友:
如果都用上了0.1%精度电阻够吗?ADC基准也要考虑

网友:
一般应用1%电阻+软件校准系数足够

网友:
高精度电阻+软件校准+高精度基准

网友:
如果8位ADC的话好办,16位甚至24位ADC就极度敏感,哪怕是电源或基准有一丝丝偏差都很麻烦。

网友:
只考虑电阻精度了,有考虑ADC端口输入阻抗的影响了吗?

网友A:
弱弱的问,软件怎么校准?

网友:
精度是相对的,相对于标称值。如果相对真实值,精度就是可以到测量仪器能测到的误差精度。电阻我们更多的是考虑稳定性,就比如温漂系数、功率等。只要稳定,精度就可以保证到测量仪器能测到的误差精度。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测量系统都会校准。

网友:
精度,温飘,功率是主要的。

网友:
桥式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软件怎么校准?

最简单的,根据公式y=kx+b,(x0,y0),(x1,y1),其中x0、x1是已知的精确输入,y0,y1是测量值,二元一次方程,解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根据公式y=kx+b,(x0,y0),(x1,y1),其中x0、x1是已知的精确输入,y0,y1是测量值,二元 ...

受教了,老大能不能举个具体的软件校准实例,比如电子秤温度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老大能不能举个具体的软件校准实例,比如电子秤温度之类?

这个自己代入下,比如校准的时候两个点是0℃和50℃ ,显示1℃ 和51℃,得出k=1,b=1,问题是很多时候50℃的时候不一定显示51吧?

网友:
使用这个软件校准以后,仪表的稳定性怎么样?相对精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