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箱stm32f072,为什么标签被撕毁

楼主(2020-04-30):
如题。
内部包装和外部包装的标签都被破坏了。

网友A:
原厂卖给代理,只允许代理出给某些客户,那些客户是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比如终端产品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不会出售给社会主义国家/伊朗朝鲜之类)

但代理想赚更多的钱,所以想卖给散户,但又怕原厂追究,所以涂掉或者撕掉了标签的溯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卖给代理,只允许代理出给某些客户,那些客户是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比如终端产品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

这是之一
之二是防止你再窜货卖出去

网友:
向大代理拿货,都要签这个协议。

对方要确认你不是贸易商,才会卖给你,一旦确认是贸易商,立马取消订单。

网友:
就是窜货而已,怕原厂溯源追究,导致罚款和降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卖给代理,只允许代理出给某些客户,那些客户是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比如终端产品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

大部分是对的,关键的地方不对
代理以大客户,比如BYD的名义,找原厂拿货,价格是市面的一半,然后拿来散卖

网友B:
芯片丝印上有code,原厂一查就知道了,标签什么的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丝印上有code,原厂一查就知道了,标签什么的都无所谓

丝印 只有原厂可以追溯,但是标签 其他代理等可以钓鱼 告你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串货, 贸易商的货原厂标签都要被抹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丝印上有code,原厂一查就知道了,标签什么的都无所谓

那要其他代理去原厂告状,否则都卖出去谁还管你怎么卖的 ...

网友:
不用说这么"高级"的芯片。就算是普通 二三十块钱一盘的电阻也经常这么搞的。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
业内专业术语:飞单

网友:
你是大厂家,可以以每年nnnnK的量与制造商签订订单,价格比市价低非常多,而且订单产量优先保证,你自己用一份,再加价出几份给你的供应商,由它们再外供,但不能让原生产厂家知道。

网友:
不涂不专业。

网友:
然而哪些假货也是这么干的,把二维码 条形码涂掉,号称这是正规代理那得,你看是串货的,放心吧,100%是正品

网友(2020-06-07):
也可能是某一个工厂用剩拿出来卖的,所以把相关信息去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