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libusb生成的stm32批量发送驱动稳定吗

楼主(2020-04-30):
如题。
最近需要用stm32的原生usb,但是驱动方面比较担心,因为之前用的几款USB芯片,除了ch340基本上总有的电脑驱动特别难装:比如stm32的vcp给客户用,有的需要花好多时间给远程,还有的识别出为其他名称。
记得几年前用过合泰的一款USB转串口,免晶振的,有的电脑就是难装。
现在就是:端点使用批量端点,想用libusb生成驱动,请教这种驱动稳定吗?会不会不同电脑有的安转特别麻烦?或者有没有相关的驱动配合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A:
cp2102 windows特别好装,mac,linux免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102 windows特别好装,mac,linux免驱

主要是串口速度相对较慢,而且stm32内部自带,也可以降低一个成本

网友B:
usb hid,不用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hid,不用装驱动

标题说了,要批量的,hid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C:
WIN平台自家WINUSB

网友:
你USB设备有申请数字签名吗?

网友:
不太好  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USB 驱动上,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WIN10系统就比较方便了 VCP可以直接使用系统兼容驱动  挺方便的  WIN7 的确遇到VCP驱动各种问题  特别是精简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平台自家WINUSB

如果在win7或者xp上安装winUsb方便吗?能安装上吗

网友D:
用libusb稳定可靠

网友:
libusb出来这么久了,应用也不少,应该是比较成熟了

网友:
"还有的识别出为其他名称"应该是你改了USB 的VID 和PID。  如果你直接用ST的VID和PID  WIN7  WIN10装驱动完全没问题吧。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D:
用libusb稳定可靠

在 linux 下吧。。。

WIN7.8.10 下面,驱动问题弄死你。

WINUSB 驱动好弄,,,但是 和 libusb  不是完全兼容的。。正头痛呢。。。

网友:
Libusb稳定可靠,几年用下来,几百台电脑没有装不上的。但是win10严禁用驱动数字签名。
另外labview visa自带工具生成的usb驱动也不错。感觉速度和资源占用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