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空气压缩式雾化器的配件?推荐

楼主(2020-04-30):
只单纯做喷雾的效果,要求不高。超声波的评估不适合在抖动中使用,还有限于体积要判断空载不方便。
查了一下空气压缩式雾化器,不担心空载。

楼主:
3节AA电池供电,续航有半小时就够。

网友:
微孔超声雾化片 不能用么?

网友A:
家里有一台,主机只是提供压缩空气,技术关键应该在雾化杯上,假货宝1块多就能买个雾化杯了,做实业真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一台,主机只是提供压缩空气,技术关键应该在雾化杯上,假货宝1块多就能买个雾化杯了,做实业真惨! ...

我上1688找了好久,都是220V供电的模块,没有微型化的。

网友:
医院用的雾化器,朝这个途径找找看

网友:
微孔超声雾化片,这个不错!我有几个在手上,挺好玩的。天热湿度又不高的话,增加点湿度,有利于降温。

网友:
接手机充电器就可以USB接口供电,内部升压。只是加水不方便,不好控制水位。已经有控制水位的想法了,还没试。

网友B:
空气压缩式的雾化器功率都比较大上百瓦,压力200Kpa以上,流量10L/min 左右。无刷气泵的话达到这个参数也要30W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压缩式的雾化器功率都比较大上百瓦,压力200Kpa以上,流量10L/min 左右。无刷气泵的话达到这个参数也要 ...

看来只有微孔这一途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