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选型之DS3231SN和DS3231M+的区别?

楼主(2020-04-30):
最近要在系统上集成RTC时钟,为了保险省事,选的DS3231系列
网上看了一下SN和M+两个焊盘一样,价格接近
美信管网选型表上看,一个是内置晶振的区别,另一个是功耗,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些

哪位大侠曾经注意过有什么具体的区别?现在有出现某型号缺货能否替换使用呢?

网友:
我们用的是MZ+   ,SOP8的 体积小很多。

好像是带了一个抗震的指标,就是在震动的情况下 计时更加准确。

楼主:
哦,这样啊,我看价格也没差多少,都在12-15元,SN的好像也有SOP8的,你替换过么?最近缺货的厉害

网友(2020-10-08):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看价格也没差多少,都在12-15元,SN的好像也有SOP8的,你替换过么?最近缺货的厉害 ...

10+  ??? RX8025T-UC 不香吗?还带温补。就是有点大只

网友:
M内置的不是晶振,是MEM振荡器,±5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