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求助] STM32默认初始化后USART的TX是高,怎么让拉低?

楼主(2020-04-30):
求助,STM32 USART初始化后tx默认是高,怎么让初始化后默认是低呢?

谢谢大家!

网友:
串口空闲的时候就是高的啊 。。。

网友:
这个问得好奇怪,TX一旦拉低就表示有数据要发送了,起始位就是一个bit的低电平。如果拉低,串口就会有一直有数据输出。如果做IO用,就初始化为IO啊。

楼主:
我这个是单总线,遇到的问题,没事我知道怎么修改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