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想改装DC12V 的LED灯条,可不可以通过直流电压传控制信号到里面

楼主(2020-04-30):
求思路,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恳请网友指点,谢谢!

网友:
两线总线供电?比如论坛里之前做的PowerBus模块

网友:
串口电力线载波模块?
应该除了市电,直流也能载上

楼主:
谢谢Doding, 只是PowerBus太贵了,我是串口速度传输,距离2米左右,,有别的可行方法吗

网友:
能不能用电话的双音多频 DTMF?

网友A:
有带通讯功能的LED灯珠,完美解决~
简单点的  单线归零码,比如WS2813,   可靠点的可以上DMX512,深圳天微的TM512AC2 也很便宜的,这些技术很成熟了。
DMX512的控制芯片 不超过1块钱,还可以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通讯功能的LED灯珠,完美解决~
简单点的  单线归零码,比如WS2813,   可靠点的可以上DMX512,深圳 ...

感谢网友peter_zhang的回复, 只是我现在就只有二根电源线, 没有办法传信号到灯条里面,有简易的
类似PowerBus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peter_zhang的回复, 只是我现在就只有二根电源线, 没有办法传信号到灯条里面,有简易的
类似Power ...

有肯定有的,不过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东软载波有类似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