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SOT223 1117引脚排列LDO

楼主(2020-04-30):
画板翻车了,没看1117静态,1117静态就8mA左右了,由于是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麻烦推荐。

网友A:
tlv1117 ?
不知电池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1117 ?
不知电池电压多少

5V进3.3出

网友A:
tlv1117lv刚好合适,Pin2Pin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1117lv刚好合适,Pin2Pin兼容

谢谢呀,不过这个不行,静态还是很高的电流

网友:
静态1ua
HT7533-3
https://item.szl敏感csc.com/67354.html

最近也需要用电池供电的便宜低功耗(SOT23),耐压要大于7V,选用了这个H7605-33NR,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
https://item.szl敏感csc.com/402204.html
还有ME6214A33M3G,https://item.szl敏感csc.com/421838.html
H7533-1
https://item.szl敏感csc.com/26508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呀,不过这个不行,静态还是很高的电流

50uA typ. 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uA typ. 应该还好吧

搜搜的是TI的,怎么比你那个大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搜的是TI的,怎么比你那个大得多

TLV1117LV33DCYR

楼主:
知道目前最低的SOT223 封装的是MCP1703 但是引脚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搜的是TI的,怎么比你那个大得多

是你搞错了。
TLV1117LV和TLV1117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搞错了。
TLV1117LV和TLV1117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器件

嗯嗯,找到啦,谢谢各位坛友,再推荐DIode的AP7361C-33ER 这个系列,正反接都有,留给以后画反板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