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samba要想快乐玩耍是不是只能上千兆路由?

楼主(2020-04-30):
平常运气好也只能跑出1.3M字节,不能忍。是不是要做调优?还有我是不是什么设置没弄?

网友A:
你这是2.4G无线跑的1.3吧。。百兆随便跑10M的啊。

网友B:
WIFI 6,INTEL AX200 80 +  TY-400 160

网友:
百兆可以跑10m的,不过千兆是更爽,接近100m(得有线)

网友:
要跑满得有线

网友C:
百兆有线一般操作已经足够,但复制大文件不爽
千兆甚至能胜过本机的机械硬盘
走无线的话特别惨,开开文档还行,但复制点照片都能逼疯人,5.8G的wifi也不如有线

网友:
千兆有线,如果万兆普及我都想上万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FI 6,INTEL AX200 80 +  TY-400 160

TY-400 160那么便宜?我都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 6,INTEL AX200 80 +  TY-400 160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楼主用的是wifi1(11MB/s )吧。用千兆网线,速度取决于机械硬盘的速度,也可以用wifi6(1200MB/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Y-400 160那么便宜?我都心动了

万能的闲鱼上找全新160左右包邮。据说还支持MESH,当然我只买了一只,还是当AP用的。100M宽带瞬间跑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闲鱼上找全新160左右包邮。据说还支持MESH,当然我只买了一只,还是当AP用的。100M宽带瞬间跑满。 ...

的确我发现家里墙太多,单一路由器覆盖不完美,加中继慢成狗,电力猫垃圾,得想想其他全屋覆盖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的确我发现家里墙太多,单一路由器覆盖不完美,加中继慢成狗,电力猫垃圾,得想想其他全屋覆盖方案了 ...

这个适合你,WIFI 6 MESH组网,买三个,全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合你,WIFI 6 MESH组网,买三个,全覆盖。

但是老哥,请教下,我的主路由还是用ASUS 的RT-AC68P,组MESH是指三个TY-400都做AP是吗?那无线信号名称和主路由的还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2.4G无线跑的1.3吧。。百兆随便跑10M的啊。

不明就里,什么意思?路由确实是百兆的。

网友B:
你的ac68p应该是不支持wifi6的,建议关闭68p的wifi当有线路由用,用ty-400做ap。三个400组mesh.。无线名称是一样的,这样才可以无缝漫游啊。如果68p不关无线,建议ssid不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ac68p应该是不支持wifi6的,建议关闭68p的wifi当有线路由用,用ty-400做ap。三个400组mesh.。无线名称 ...

嗯嗯,就是无线全部由TY-400产生,这个可以不要68的了,68的无线容易过热,并且覆盖不了全屋有点鸡肋,关了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闲鱼上找全新160左右包邮。据说还支持MESH,当然我只买了一只,还是当AP用的。100M宽带瞬间跑满。 ...

有靠谱的卖家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兆有线一般操作已经足够,但复制大文件不爽
千兆甚至能胜过本机的机械硬盘
走无线的话特别惨,开开文档还 ...

看环境了。我家里用的433m的ac传文件都有34mb以上了,就是延时不稳定,不能远程视频。

网友:
千兆有线可以到接近100MB

网友:
换个路由器,我家可以到66M

网友:
局域网和路由有啥关系? 千兆交换机就行了。没几个钱。

网友:
千兆有线基本100MB,usb3.0的无线网卡,大概能到70-80MB

网友:
传大文件必需是有线千兆,不然太慢了。无线只有超近超近距离才能有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我发现家里墙太多,单一路由器覆盖不完美,加中继慢成狗,电力猫垃圾,得想想其他全屋覆盖方案了 ...

AC+AP,不行?

网友:
千兆? 我都想上10G 了

网友:
目前有加小米中继,在小米中继位置测试,不连中继是7~10M,连中继是1~2M速度,衰减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我发现家里墙太多,单一路由器覆盖不完美,加中继慢成狗,电力猫垃圾,得想想其他全屋覆盖方案了 ...

我是用斐讯2个E1刷集客固件,不用ac实现无线漫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ac68p应该是不支持wifi6的,建议关闭68p的wifi当有线路由用,用ty-400做ap。三个400组mesh.。无线名称 ...

老哥,请教下,ty-400,是不是会自动修改设置的?比如关了2.4G,过一会它又自动帮你打开;设了2.4G的名字,过段时间又给你恢复成它默认的,这样?

网友:
之前为了玩群辉NAS,专门买了个5口千兆交换器,局域网内的确很爽。挂载硬盘后,大文件传输能跑到100MB/S,直接打开软件运行速度和本机硬盘差不多,无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ac68p应该是不支持wifi6的,建议关闭68p的wifi当有线路由用,用ty-400做ap。三个400组mesh.。无线名称 ...

另外请教下老哥,主AP和次AP,怎么接网线呢?

我的主AP的WAN口接,次AP不接或者接LAN口,才正常;和其他教程的主AP接LAN口,次AP接WAN口,不太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请教下,ty-400,是不是会自动修改设置的?比如关了2.4G,过一会它又自动帮你打开;设了2.4G的名字 ...

如果是无锁版的,不会自动修改设置。

网友:
2.4G无线也不可能才1.3M啊,我也是2.4G的无线,都有5M左右,有线连接的话能够上10M。路由器也是100M的
另外一台笔记本用的是5G的无线,能够达到10M左右。

网友:
既然是局域网,那提升交换机、无线设备就好了

网友:
有线千兆局域网家里用连NAS还是爽的

网友:
40GbE只能跑到2GB/s,不爽

网友:
千兆网对NAS是最基本的要求,不然用的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