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吸烟器有作用么?焊接时吸走烟雾的那种

楼主(2020-04-30):
最近打算要在家里焊个不到100块儿不复杂的板子。以前焊几个样板儿是在厨房,开窗,开抽油烟机。不知道那种白光的493,有没有实际作用? 估计可见的烟应该能过滤掉?还是只有心理安慰作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白光的493,但建议还是选择通风,排出去是上策,它不可能做到100%全部过滤,肯定是只能滤一部分,剩下的你吸,就算是净化器也做不到完全过滤,因为有一部分有害物质不是颗粒而是气体,用活性炭吸附这部分,也只是日后慢慢释放。
它的马力也不可能比得过抽油烟机。
命要紧,同时开启窗户和抽油烟机

网友:
首先先不被自己吸收,弄个小风扇把焊接的吸走。焊接可以在阳台或者窗边,这样一般就一个小风扇就够了

网友B:
某宝买个管道风机,百来块弄根管子就行。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个管道风机,百来块弄根管子就行。效果很好。

这个方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白光的493,但建议还是选择通风,排出去是上策,它不可能做到100%全部过滤,肯定是只能滤一部分 ...

恩情。谢谢

网友:
还要戴上透气手套和防雾霾口罩。

网友:
以前在老外视频里看到工人焊接时,在桌子上有放一个很扁的长方体装置,焊接的时候,烟雾直接被吸到里面去了。估计是个加了过滤海绵的吸烟装置,只不过是放在下面。

网友:
管道风机很多的,也就300左右。配合调速器可以自己随意调节。推荐鸿冠的4寸或者6寸风机。我自己买了8寸的用来厨房辅助抽油烟

PS:修改错别字

网友:
要抽到外面去才醒吧,我的办公室专门安装了一台华帝油烟机,20立方流量的,很猛。

网友:
要离很近,而且很吵

网友:
我买了个300mm的,连同管合计不到100元,不过的确噪声很大,
用月饼盒固定起来,还加了个LED灯